[手机] 边看视频边给苹果7换电池

楼主(2023-11-09):
视频5分钟,自己干了90分钟。没按照视频建议先测试再装配,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打算。好在运气不错,一次过。
电池35,送工具。可惜吸盘不行,孔拉裂了也拉不开,又买了个双面吸盘才拉开。总支出约40元,比售后报价210省了170。
拍个工具集体照纪念一下

网友A:
35的电池能用多久,我去年京东买的都100左右,

网友B:
有沒有可能5分鐘的視頻實際上錄了50分鐘?

网友C:
主要是拆屏幕之前要先用风筒热风档吹一下软化防水胶,还有就是不要从摄像头那边拔,那边有卡扣,先从底部充电口斜向上拔,底部出来以后,整个屏幕就很容易拿出来了!

网友D:
电池35,质量怎么样?

网友:
楼主精神,学习了,我的手机电池都是自己换的

网友E:
型号这么老,容量也不大。好点的第三方电池也会便宜一点的。

网友:
4楼说的到位

网友F:
除了电池,这机确实耐用,感觉十年都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的电池能用多久,我去年京东买的都100左右,

不知“用多久"是指充满电能连续通话几个小时还是指电池容量再次跌落到无法忍受的情况需要几个月。机器是17年买的,到20年时电池健康度大概变成了百分之六七十,开始出现充满拔下充电器几分钟之后电量指示就跌落到1%的情况,手机被闲置。弃用后实测那1%的电量可以连续看两个小时的视频,于是就拿来放车上连CarPlay用。前两年因为疫情用车很少,结果小7经常在待机状态下耗尽电量,今年再用时发现充满电后待机时间都很短了。经常是开车出去随便办个事情出来手机已经自动关机了,电池的健康度也变成了50%。

这次更换电池目标要求不高,只要能让待机时间能有个两三天,别每次用车之前都要记着提前充电,然后到超市买了东西出来就又没电了就成。

当然便宜没好货也是真理。碰碰运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5分鐘的視頻實際上錄了50分鐘?

不太清楚,不过看视频也没觉着太多的跳跃。除了扯胶条不能太快(不然会断),其他步骤也确实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从0点左右开始计时,到上好外壳底端那两颗螺丝并点亮屏幕结束。开机后立即截图,时间1:25。电量51%,电池健康度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拆屏幕之前要先用风筒热风档吹一下软化防水胶,还有就是不要从摄像头那边拔,那边有卡扣,先从底部充 ...

电池是上个月买的,当时就用电吹风吹了,但是那个吸盘太弱了,钢丝拉环把吸盘孔都拉豁开了,屏幕也没有丝毫动静。时隔近一个月后买了拆机神器,同样也用电吹风加热了,这次也很勉强。那个双面吸盘吸上之后一用力会左右滑动的,必须一只手压把手,另外一只手努力限制两个吸盘的位置别大幅度滑移。还有一点就是要有耐心。吃上劲之后要保持十几秒甚至几十秒的时间才能将屏幕拉开一条缝隙。如果只拉了几秒钟发现没动静就放弃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这么老,容量也不大。好点的第三方电池也会便宜一点的。

要求不高,哪怕只能待机一天也好过现在停车逛个公园出来就关机。
另外感觉比较神奇的事情是电池装上开机健康度就显示100%。好像在哪里看过帖子说要静置多少小时或者循环充电几次之后才能让健康度显示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电池,这机确实耐用,感觉十年都用不坏

都这么修修补补又三年,乔布斯在天堂也要开始发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35,质量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电池装上才刚8小时。从1点25开始待机,到早上7点15,电量变为8%。充电大约两个小时后变成100%。不知这个充电速度是不是正常。9:37开始待机,看看电量变成20%和10%各需要多久吧。

网友G:
用热风要吹到烫手拿不住,而且还要再保持1分钟以上,胶水才会软化。
我拿出去手机店修,师傅贪快,第一次半分钟胶水没软,又加热了一次。
后来我自己换电池,热风没吹透,把喇叭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热风要吹到烫手拿不住,而且还要再保持1分钟以上,胶水才会软化。
我拿出去手机店修,师傅贪快,第一次半 ...

传言太热会伤屏幕。太难了。

网友H:
电吹风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需要长很多才有用,LCD机器都容易拆的,OLED的机器屏幕薄,无独立支架,不好用力掰

35的电池,应该不会差在单次使用上,而是差在总容量损耗速度上,以及容易鼓包,因为除了电芯,上面那块电路板也很重要,这也是换电芯的最主要意义,而不是防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吹风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需要长很多才有用,LCD机器都容易拆的,OLED的机器屏幕薄,无独立支架,不好用 ...

电吹风确实不太敢吹时间长,一边吹一边用手摸,感觉有点烫了就停了,其实温度大概也就五十多度。好在后面有耐心用较长的作用时间弥补了胶不够软的困难。 既然越新的机器越难拆,今后就不再考虑自己换电池这个事情了。
刚才看了一下,9:37,100%,19:42,31%。气温19度。十个小时用去69%的电量,平均每小时6.9%的电量。这样算下来就算彻底放到零估计也不到17个小时,与期望值有差距,与电池上标的3800mAh容量也有差距。将就用用吧,好歹能解决了开车去公园转一圈出来就没电了的问题。总容量衰退速度和鼓包问题短期内看不出来,过一阵再测试看看吧。不知电池健康百分比是怎么个算法。如果是电池上的某个芯片提供的,那就跟内存的spd信息一样没啥参考价值了。还是每隔一两个月实测一下从满电到20%或者10%的待机时间比较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