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山寨油箱盖,看看它是怎么害我换油箱的

楼主(2023-11-09):
我换了辆老瑞虎二手车,第一次加油的时候发现这车没有油箱盖,就随手在路边店买了一个

没想到这个山寨油箱盖竟然害我去焊油箱。
拆开看看哪里不对吧

首先拆下里面的密封圈

暴力打开外盖,里面有个白色机构

这个小机构是用来防止你扭力过大的。拧紧后油箱盖就会哒哒响空转

可以看到油箱盖内部凸起,有四个孔,孔下面还有装置,继续暴力拆解

拆开后里面有一个弹簧片顶着一个小板

这个装置的作用就是当邮箱内出现负压,弹簧压缩,小板移动将油箱外的空气放进油箱,但是我们倒回到第一张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个油箱盖外侧没有任何孔洞,是完全密封的,而下图是原厂油箱盖外壳

看起来似乎只是多了一个固定油箱盖的挂绳卡扣,但是我测试这个卡扣是单向通气的。
结果就是这个油箱盖换完了车会觉得顿挫,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发现油箱竟然漏了。
这个车是铁质油箱,只好找个焊油箱的地方焊上。修配厂的人说本来油箱盖不通的话碳罐也可以进气
但是这车碳罐也是堵塞的,所以……

先是换了个油箱,结果再次漏在同一个地方,分析了半天只能是油箱盖的问题了,第二个舍不得换了,找了个焊油箱的地方焊好了
顺便说一下焊油箱,维修人员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油箱之后,用柴油机废气管把油箱内充满废气许久之后才开始焊接,看起来好危险的样子啊

视频地址

网友A:
既然造这玩意了,不可能不懂这个盖子的原理吧,设计的时候忘记了?    当然如果是外行来模仿的话,原理是不懂的,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外行人一定不能干非自己专业 的事,尤其是有危险性的工作。    可惜现在很多都是外行领导内行了

网友:
坑死人的山寨货。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买不到这种东西!

网友:
山寨产品害死人啊。

网友:
想不到就一盖子还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谢谢分享,开了眼界了

网友:
山寨产品害死人啊

网友:
我的原装油箱盖,每次加油,油箱内都是负压,盖子打开后会有很多空气进入油箱,都能听到明显的哨音。

网友:
骗子,水箱没坏

网友:
处处是坑,步步惊心

网友:
难度是从侧面进空气吗?

网友:
小产品弄出大麻烦。

网友:
一辆车,得涉及多少技术多少知识啊!还整天在路上高速运转。不简单啊!

网友:
油箱盖和水箱是如何扯上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造这玩意了,不可能不懂这个盖子的原理吧,设计的时候忘记了?    当然如果是外行来模仿的话,原理是不 ...

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在公司深受其害!已经换5家公司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看标题没头没脑的进来的,结果满篇没看到水箱怎么坏的

网友:
所以如果你去西藏阿里,一直没加油开到剩三分之一左右,车子熄火了,休息一段时间又能开,开一小段又熄火了,荒郊野外无人区,不要害怕,大概率旋开油箱盖再盖上就没事了,因为高原气压太低可能顶不开油箱盖通风。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