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载打气泵选择

楼主(2023-11-09):
上次闲鱼翻车的打气泵,眼看金属齿轮以为能耐用,结果2次就趴窝。买车位送的垃圾16缸塑料泵好歹用了2年,看来金属泵也分369等。
论坛看了凌匠的拆机作业,评价还不错,不过双30缸电流15+,点烟器恐怕有压力,目标买单30缸,平均2个月补一次气,大家看看这货值得购买吗?价格约60左右。

这是双30缸拆机的图

另外科普下气泵常用尺寸,一般垃圾的是16缸,比如我送的哪个泵

网友:
组装了一样跟最后一张图一样的缸休

网友:
买保险送的用了N年哦

网友:
我的是风王的,除了活塞和大齿轮是尼龙的,剩下都是金属的,前几天活塞固定皮活塞环的卡断了,带带拉拉用了10年.

网友:
金属的感觉有些是锌合金的容易断裂,比塑料还容易断

网友:
自己买了一些配件,自己组装了一台。感觉还可以!

网友:
买个小米的充气宝多好,方便

网友:
只有外观,不好判断。看看评价如何吧。

网友:
啥情况的车,需要两个月补一次气?俺的车半年甚至一两年都不需要补气(每年年审保养检查,不一定要补气),难道俺的车有问题?

网友:
用打气管子十多年,就是打自行车的打气筒子,感觉比任何气泵好用!后备箱常备。

网友:
车里天天放着个打气筒。对这种小电动充气泵不信任。

网友:
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一两个月就要补气,楼主不应该检查轮胎问题吗?正常情况下一年都不用补一次气

网友:
某多多有的是,,

网友:
我用的是沿途充电的,还能补4个胎,少量用。其实最实用的是双缸大功率的,接电瓶上用。

网友:
说实话我也有好几个气泵,但是都太差,一气之下买了个手动打气筒,基本上10次增加0.1个气压。一般2.0气压打40-45次。到2.4.

网友:
30缸的电流太大了,尤其是30双缸的,电流更是大的出奇。个人感觉搞个小单缸的就行,又不是差那三五分钟的,让它自己转去呗

网友:
我买了领臣的打气泵,25缸的,小车SUV等都可以打,用了几年了,还可以,价格也不贵。

网友:
打气筒多好,节能环保还可强身健体,最关键是可靠

网友:
如果是双缸30的,建议用鳄鱼夹直接汽车电瓶取电。当然,一般小轿车,单缸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