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另外一个核辐射监测仪

楼主(2023-11-09):
没摔没碰 突然监测不到辐射了,商家说管子坏了,但是突然又能用了。过了几个月又监测不到了,管子早买好了,直接更换管子问题解决。奇怪这管子这么容易坏么?

管子用的是m4011 价格80元某宝买的。

新换的管子没有外面的绿色的热缩管不影响。

这款的外壳设计不合理管子与外壳存在冲突,要把管子装得紧贴线路板。要不然会与外壳接触,稍微磕碰凶了就会把管子弄坏。

下面还垫了一块泡沫,这样就造成了两边低中间高的情况中间双面泡沫胶顶住了管子。

网友:
有个盖格计数管,起码不是样子货

网友:
看样子楼主好像经常用核辐射仪

网友:
这玩意明年东部有可能会推广开来。。。

网友:
单位解散,我把那个剂量计寄给朋友了,
他检查完换了个屏幕好了。。
好好的屏幕居然莫名就坏了。。
当时我还补焊了,没有效果。

网友:
嗨,还什么辐不辐的,渔民想赚钱,嘴馋的人想吃海鲜,自媒体都不提了

网友:
起码有个管子

网友:
看做工还行吧,,

网友A:
你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管子,不错了,我见过里面没有管子的,用的CMOS,采集CMOS上轰击的光点,用软件算法模拟多少辐射

网友:
能检测到空气中的核辐射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起码还是个430,不错,值

网友:
看电视上,有人从国外买的一些工艺品常有检出幅射。

网友:
我有一个电磁辐射检测仪,不知道能不能检测核辐射,改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辐射监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管子,不错了,我见过里面没有管子的,用的CMOS,采集CMOS上轰击的光点,用软件算法模拟 ...

原来cmos也能检测辐射,说不定相机录像时放在安检仪,也能知道里面强度。楼主的至少有盖革计数管,比网上插电的好。

网友:
有个盖格计数管,不是样子货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