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时针走时不准跟踪

楼主(2023-11-09):
上次那个新号说过的表盘时针走时不准再次反馈,换了个3个5电池到现在为止还是准的,同样是1.6V,用1.2V用了两周也是准的,证明那个走时不准的极有可能是电池可能会出现间歇性断电,不过这纯属猜测,没有办法现在也要多发帖,把分数搞上来先,活跃一下论坛气氛

网友A:
搞分数你上图呀,上图加分快

网友B:
走时不准,,还有间歇性断电?,,那这个世界还有准确的电子时钟啊。。。。

网友C:
是不是最近刷贴量爆增,然后加防火了

网友:
我那个石英钟之前也是走时不准,电量稍低就不爱走时了。后来我用了40神油在里面搞了一点点,就是用棉签蘸着蹭到那些轴上,现在跑了好几个月了,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最近刷贴量爆增,然后加防火了

家元太少,很多看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分数你上图呀,上图加分快

好的好的,一直不懂,现在每天发帖,不然负分了,什么都看不了了,明天来一个上图帖

网友D:
上来就减分……上来就减分……

网友:
不明白,不准应该不止单单电池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来就减分……上来就减分……

是啊,只有多发帖,现在总算是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时不准,,还有间歇性断电?,,那这个世界还有准确的电子时钟啊。。。。 ...

只是猜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要不怎么同样是1.6V那个华太的就不行呢?

网友:
晶振老化了吧

楼主:
不是的,换了电池就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只有多发帖,现在总算是正了

多发图上分

楼主: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