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怎么设置18650电池能用?

楼主(2023-11-09):
淘了个铁塔保护板,说可以设置“串数和电压”

买回来:卖家有设置13串48v,13串18650,每串电压4.1V左右(保护板一直显示“电芯故障”没输出电压,蓝牙连不上)  卖家说板保护了,让用3.6V试下

每串降到3.5v连接,蓝牙能连上:充电几秒就保护.显示“电芯故障”,清除故障后充电又是这样

是不是得怎么设置才能用???请教大神指教

楼主:
得怎么设置,请指教

网友A:
铁塔的保护版不是铁锂电池的吗?铁锂的电压最高才3.65V,你这个18650的电压4.2V了,超过这个3.65V就保护了。

网友B:
参数设置那设置下  可以设置保护电压和报警电压什么的  不确定能不能用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塔的保护版不是铁锂电池的吗?铁锂的电压最高才3.65V,你这个18650的电压4.2V了,超过这个3.65V就保护了 ...

电池放电到3.53V接上,一充电就 显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那设置下  可以设置保护电压和报警电压什么的  不确定能不能用18650

...

有设置,用不上

网友C:
这样的话说明这块保护板只能用于铁锂。

网友D:
这样的话说明这块保护板只能用于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说明这块保护板只能用于铁锂。

是吧   换了个说支持三元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说明这块保护板只能用于铁锂

换了个说支持三元锂的试一试

网友E:
估计你这没改完全;我就看到很明显的一处错误.充电单体失效电压你这明显还是铁锂的没改过来.3750MV;也就是3.75V;这明显是铁锂的;三元的一般设置在4300MV以上.大多设置4500MV.这个条件的意思也就是单个电芯超过3.75V就认为是坏的了...你把这个改成4500MV.另外你说你放电到3.6以下能用一充电就保护.我看了你电芯明显的比较差;如果接的大电流充电器.估计瞬间有一块的电压就超过3.75V了;就认为这个单体失效了....实际上这个设置的含义也就是认为电芯开路了

网友F:
参数设置二里面失效那一栏,3700改成4200,放电失效改3000,均衡电压4150,关闭4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这没改完全;我就看到很明显的一处错误.充电单体失效电压你这明显还是铁锂的没改过来.3750MV;也就是 ...

寄回去换了   看看换回来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数设置二里面失效那一栏,3700改成4200,放电失效改3000,均衡电压4150,关闭4100 ...

寄回去换了   看看换回来的怎么样    到时不行再调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寄回去换了   看看换回来的怎么样    到时不行再调下

应该是上面那位大神说的,参数2里,充电mos失效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上面那位大神说的,参数2里,充电mos失效电压设置问题

换了个板子 问题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板子 问题解决

用起来怎么样。好多入手的,来个联系方式,也打算整一个耍

网友I(2023-12-11):
上机位软件哪里下载的? 出M币求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起来怎么样。好多入手的,来个联系方式,也打算整一个耍

最近忙   换后测试好就没怎么去折腾了    过几天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机位软件哪里下载的? 出M币求个链接

卖家发的   M币怎么收  没有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