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少见的TP link双天线WR842N蓝色wan口V4.4版无线路由器简单拆解

楼主(2023-11-09):
少见的TP link双天线WR842N蓝色wan口V4.4版无线路由器简单拆解

这款路由器其实也烂大街了,之前拿到后发现信号挺不错,就放在单位里给自己用的电脑做中继
一开始觉得信号一般,后来升级成bate版的官方固件,发现中继效果不错了
最后就一直延用到单位解散,这段时间折腾一下拿出来清掉。

外形很传统
反正开盖准坏几个卡扣
私自加过一个散热片,用704硅脂固定,边上蓝色胶带是绝缘的

换过rom,当初是什么举动我忘了,换的是64位,也就是8m的芯片。

内存是64的好像
产品概述

IC SDRAM 64Mbit 250MHz 66TSOP

SDRAM - DDR Memory IC 64Mb (4M x 16) Parallel 250MHz 55ns 66-TSOP II

得捷:
IC SDRAM 64MBIT 250MHZ 66TSOP

保留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这家伙好像有无线功放功能,信号也确实比缩水货好多了

至于cpu,不拆散热片了,704好粘不好拆。。
全文完,谢谢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现在本来就已经是8+64了,不过是8MBYTE+64MBIT...

失策了,这个太久了,忘记了
之前改了一个fast的四天线路由器,32+8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8189
这是刷openwrt路由器后的图片

然后这是同时期折腾这个路由器的照片
这是刚拆的效果图

难怪我为什么要焊接rom,是刷了不死,8m+8m的

这是加散热片的效果

额。。晕了,有个坛友买了,不知道他还要不要。
然后那个电容确实鼓包了。

网友B:
福州妇产医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州妇产医院。。。。

厉害了,这都被你发现了,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福州妇产医院。。。。

这是和怎么发现的?

网友:
这款还有不带无线信号的版本,单纯的有线路由器
型号:TL-R406

网友D:
这型号的路由器确实比较常见,再高一点的就是8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和怎么发现的?

早上传第一张图片里有单位花名册贴在右边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型号的路由器确实比较常见,再高一点的就是886。

886我知道,当初练手改了一个ram,rom,的刷了op的固件

网友E:
改个8+64,刷个breed和DD-WRT,还可以用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州妇产医院。。。。

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回复一大段,居然显示没通过。
再简单说一句,没外置PA和LNA,但信号还真是不错。
我改8+64,刷WR802N英文版,做AP,速度嗖嗖的。

网友:
842属于够用,300M也就那样

网友:
我家里面也有一个这玩意,后来让我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改个8+64,刷个breed和DD-WRT,还可以用两年。

他现在本来就已经是8+64了,不过是8MBYTE+64MBIT...

网友:
散热器固定了,胶带应该撤了吧

网友:
拉低网速的玩意

网友:
不需要胶带,CPU普遍比周边元件高一点,硅酮导热胶比704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现在本来就已经是8+64了,不过是8MBYTE+64MBIT...

啥意思啊老铁,我没懂

网友:
手里有WR841N和WR845N,这个确实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