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拼凑一台分体式便携可调电源

楼主(2023-11-09):
        这帖子给各位参考参考 交流交流好了
       无聊折腾诞生了搞个可调电源的心思, 某海鲜市场左看右看了不少的成品可调电源,便宜点的都是些大家伙占地儿又不太美观贵的又买不起。 只好自己买点配件来拼凑一个了。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自己做一个可调电源几乎是没什么技术要求的, 数控可调模块都是现成的,电源也有电子垃圾可以选,壳子也有很多选择比如铝盒,防水盒,塑料盒,甚至纸箱为了节约成本的同时拥有相当的结构硬度我选择了淘宝购入了俩块防水盒体积158*90*60,消费7元不到

      电源选择了闲鱼十几元一块标称24V6A,到手测试了下持续半小时输出24V5A没什么问题索性就用它了 。比较头疼的是这块电源无论是在高低负载时候都会有电流噪音,电源本身 的电感等器件也打了胶,有点郁闷
       接下来就是数控表头的选择,某宝原价80元36v5a的表头实付67元拿下, 顺便购入了两块数码管表头8元不到 准备把其中一个塞进去当做电源总输出的功率参考
      介绍完3个大件就看看咋塞进去的吧, 这个帖子也不是教程啥的 索性就有什么图说什么吧。
      防水盒开孔没拍图片, 只能给各位看看思路了,原本的设想是把两块防水盒叠起来下面放电源再塞进去一块电池包,然后打孔过线给上面盒子里的表头和控制部分 这样可以做成一个整体后来转念想不如直接把电源和表头全塞一个盒子里, 另外的盒子做个电池包塞进去。这样俩个盒子就可以完全分开工作或者合体。 单个就是插市电的可调电源,合体就是自带电池包的移动可调电源。
      确定了思路就直接开搞了,不停的开孔 走线 测试盒子能否贴合

      其中我还在里面加入了两个降压USB模块,支持常规的QC2.0 FCP等18W充电协议 ,平均每个3元钱不到

      剩下的都是细枝末节了,制作的当时我也没有拍摄太多的图片等下直接上完成图

楼主:
编辑失误 有点乱,各位凑合看看吧
最后再来几张图, 后续我又给贴上膜来应对开孔偏差

楼主:
电源24V6A  输出36v5a可调,功率80W
多个开关可以切换使用额外电源或者电池包进行供电
输出支持香蕉头/DC

降压USB模块18W*2
另外购买的降压PD 65W模块塞不进去了,空间不够
数控表头自带风扇,额外加入了个风扇给整体散热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我用电动车充电器外壳做的。不过思路和你的不一样,我的19V笔记本电源外置,内部装6节18650.外出没有220V就不带笔记本电源,用内置电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我用电动车充电器外壳做的。不过思路和你的不一样,我的19V笔记本电源外置,内部装6节18650. ...

我不常带出去,索性就反着来内置电源外置电池包

网友B:
需要2个表吗,好占地方

网友C:
数码管表头有点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表头有点多余了,

多个表多个参考

网友D:
楼主费心了,组装这个还是挺耗时的

个人意见,电源响有点糟心,多个表意义不大,usb也用处不大,其它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费心了,组装这个还是挺耗时的

个人意见,电源响有点糟心,多个表意义不大,usb也用处不大,其它都没 ...

装的着急忙慌也就没处理电源响的问题,好在装完只要耳朵不贴着也听不到什么。整体做起来还是比较快的时间上没用多少
数码管表头和USB添点花头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我原本还想再塞个降压65wPD板进去 可惜空间不足够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2个表吗,好占地方

不占不占,毕竟就这么点地方,我也没有其他想放的东西 所以直接再放个表头来参考

网友:
做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E:
能用就行,自已方便测试电路,最主要可以锻炼自已。提升能力。

网友:
做的不错,如果有T12可以考虑加个控制板进去

网友:
做的不错,挺好看 的,也实用

网友F:
电压电流表有加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电流表有加的必要吗!

不加也可以,不过我也没其他要安装的了,就再搞个表头用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就行,自已方便测试电路,最主要可以锻炼自已。提升能力。

是的,主要还是方便测试玩耍

网友:
做的不错,可调模块够贵的

网友:
我买了个30v5a的无治模块40多块钱,调节有点点反应迟钝,不过也够用了。就差个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