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AB+金士顿TLC 量产失败

楼主(2023-11-09):
各位大侠,小弟求助慧荣3281AB+金士顿TLC 量产失败,具体如图,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跳线对不对?
正片工具为啥不用?
信息太少没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对不对?
正片工具为啥不用?
信息太少没法判断

我换个正版也报错

网友B:
如果不是tsop的话试试正片工具呗,非要用黑片工具的话可以试试低格

网友:
能用正片工具尽量用。

网友C:
7THL上3281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这个制程上安国我都不感觉浪费,写入速度太慢了
不过黑片工具我记得能开这个15nm TLC,试着选择“手动Flash型号”?如果凑两片开pSLC感觉会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tsop的话试试正片工具呗,非要用黑片工具的话可以试试低格

是tsop的,安国是2.0的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THL上3281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这个制程上安国我都不感觉浪费,写入速度太慢了
不过黑片工具我记得能开 ...

安国太速度太慢了

网友D:
你这黑片工具缺少ISP,正片工具没flash id说以也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黑片工具缺少ISP,正片工具没flash id说以也不能开卡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是采用的软件不对吧

网友(2024-01-06):
上3267AE吧,有惊喜,写入不敢说,不过读取应该有1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