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拆换滚轮编码器……没成功!

楼主(2023-11-09):
两年前买的新贵GX1-S,当初就是看中微动,2000万击的华诺蓝白点,毕竟自己用的鼠标,基本上都是微动坏,一口气买了仨,另外GX1000还有一个。

但是,这一次却是编码器坏了。
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小菜一碟,果断淘宝下单,TTC9mm的金轮,4800万格,因为找不到更高寿命的了,三个买好。
编码器到货,开整。

上壳里面有配重。

再看底板,各种螺丝和插头组成的模块化设计,正合我意。
讲真,这个牌子的鼠标线看上去还是挺有料的,毕竟配有磁环的不多。

拆了一堆小螺丝,把主板卸下来,滚轮有点打油发滑,没关系,502润点儿进去,立刻就不润了。
但是麻烦来了,电烙铁点了好久,焊脚纹丝未动,试了试松香,又试了试焊丝,秒化!
我的电烙铁没问题啊啊啊啊啊啊啊……
难道是碰上了高温焊锡?

放大

没办法了,重新装回去,等找到办法再解决,也许可以用机械方式强行剥离。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高温焊锡烙铁没问题也能怼化,是不是焊盘连着大块铜皮,散热太快了。另外,换个光电滚轮的鼠标得了

网友:
烙铁头氧化了?需要松助焊剂,高温锡温度调高一点照样可以融化

网友:
高温无铅焊锡?

网友A:
你使用了多少瓦的电烙铁。

网友:
先堆新锡再拆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怎么就失败了呢,我也有一个坏了,想看看你怎么换呢!

网友:
工具不行无奈

网友:
“2000万击的华诺蓝白点”微动开关————出厂就应该用长寿命微动开关,不像罗技2013年之后大多是短命微动,搞计划性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了多少瓦的电烙铁。

是35W的电烙铁,难道需要60W的吗?

网友:
多少瓦的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5W的电烙铁,难道需要60W的吗?

我还以为是25瓦的,不过35瓦应该也可以的就是预热和接触时间稍微要长些还要清理干净络铁头,你可以先找一块无用的电路板试试溶解上面的大焊点如果没有问题再接着拆鼠标的焊点。

网友:
很明显,烙铁温度不够。温度调到300~350试试。

网友:
外壳引脚温度不够,

网友:
这个很好拆的.我的新贵也买了几个.自用的也换了滚轮.确实不耐用.

网友:
把针脚剪掉,再用低温锡中和一下一坨锡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