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三星颗粒求开卡软件

楼主(2023-11-09):
金泰克的S300 120G的

sm2258H的,开卡软件识别到是三星颗粒(识别出来是,不确定),但试了几个都开不了
求能开这个颗粒的版本

网友:
怎么确定的三星颗粒?
ID多少?

网友:
8s7c吧,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

网友:
BGA316的 应该是了,幸亏没有译码器,不然就是废的

网友:
先根据id查型号, 再找工具,  论坛里有位大神搞了个网站可以一条龙查询下载的,  这个找对应的工具就行了 ssv2

网友:
看字体好假,是台电的盘吧

网友:
英特尔没有BGA316的,标肯定不对,片子是三星的不错

网友:
EC开头,必是三星哈

网友:
用58XT的软件开一次   能格式化后 再用58H工具开就行了

网友:
用0719版就行

网友(2025-03-30):
为啥没有  壳子北面图呢,不开心

网友:
这个ID应该很多工具可以开的。

网友:
BGA316的 应该是了

网友:
好熟悉的盘  我之前开过 貌似得改参数 开起来也很垃圾  建议垃圾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