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子的硬盘保护盒,才算一个合格的保护盒呢?

楼主(2023-11-09):
NAS是在线硬盘,还有不通电的离线硬盘,
离线硬盘各位大家平时怎么保管的
是不是用硬盘保护盒,买哪种硬盘保护盒比较好呢?

一个合格的保护盒从20厘米处跌落,是否可以保证硬盘不出问题

网友:
最好就是防手贱的

网友:
我都是放泡沫壳,扔墙角地板上,掉落?除非楼塌了

网友:
我都是含在嘴巴里面的,免得掉下来。

网友A:
将一切危险扼杀在开始,还要防止共振以及缓冲,一般硬盘盒已经很薄了,哪能提供物理防震,只有硬盘带有速度加速计的才可以保护磁头和盘片,但是也不是万无一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一切危险扼杀在开始,还要防止共振以及缓冲,一般硬盘盒已经很薄了,哪能提供物理防震,只有硬盘带有速度 ...

不通电的时候应该有刹车的

网友:
装在电脑里就是很好的保护,不用的时候把电脑关掉即可

网友:
贵的,价格高的

网友B:
奥睿科,有大盒子5位10位20位的,也有单个的盒子,两个铝合金的用了十年了
有盒子也要放到床底下,安全第一

网友:
我原来都不用盒子的,柜子里硬盘一块块平铺在那里,后开觉得空间利用率太低,就买了盒子叠起来放,主要盒子平整,叠起来硬盘不会滑动掉下来,顺带防灰,根本不去考虑防震,市面上的盒子无非有的里面多几个海绵条,摔一下一样废,你想防震自己买软泡沫块切吧,保证厚度2cm以上,网上买硬盘都这么寄过来

网友:
用气泡纸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睿科,有大盒子5位10位20位的,也有单个的盒子,两个铝合金的用了十年了
有盒子也要放到床底下,安全第一 ...

这盒子看起来不错,多少钱一个?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B:
奥睿科,有大盒子5位10位20位的,也有单个的盒子,两个铝合金的用了十年了
有盒子也要放到床底下,安全第一 ...

床底?????万一床震动大了,对硬盘一样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