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化身木工之七:手搓一个墙壁挂衣架。门框+榉木棒就能搞定,就是费人工!

楼主(2023-11-10):
为方便挂外套,打算在玄关处装个墙壁挂衣架。在马老板家看了下,这玩意相当简单呀
之前捡到有12cm宽的板材,撸点榉木棒插上就可以了嘛

做了以下方案
准备在上面加块门框板作为置物板,放点照片啥的挺好

在马家寻寻觅觅,找到这种直径1.5cm、长10cm的榉木棒(因为手上有15的开孔器),10根,红包后3个大洋,就问便宜不便宜!
到手看木棒质量,那是相当好

准备板材的时候,看捡来的多层板门框就是偶需要的形状呀,就是全部尺寸小点

重新修改方案
唯一担心就是板材厚度只有1cm,不确定棒子插入后是否牢固

门框挡边倒斜角,避免挂到人

为挂牢衣物,棒子孔斜打,没定位工具,角度是按感觉的

这角度应该比80°小了,估计70°吧,反正也不差这点

刷刷刷,打了一排斜孔

边缘抹上白色硅酮胶封闭,也美观一点

接下来加工榉木棒
留6cm,也是要斜着锯才行

好在偶有印床,斜锯这圆滚滚的棒子方便多了

角度也是靠感觉,斜度也差不多是70°吧

一顿锯,然后用角磨机+砂片轮打磨成圆头,免得挂坏衣物
木蜡油就不抹了,因为搬家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棒子直径标准,开孔器开的孔略小,尺寸刚好正好过盈配合
然后上皮锤子,哒哒哒一阵输出

背面斜度差点问题应该不大

滴瞬干胶,增加牢固程度

这一排棒子角度稍稍有点参差不齐,手搓嘛,也只能将就了

再打了俩安装孔,用这种带帽的螺钉,可以更美观

上墙后就是这样

感觉还是不错的,外观也不比卖的成品差多少嘛

挡板上还能放点小摆件和相框(中间位置)
下面贴上静电膜,保护一下墙面

前后两天花几个小时搞定,家人挺满意的,第二天就挂满外套了
材料主要靠捡,人工偶出,人工费肯定也要几百块/h,关键偶有成就感,作为木工小白的偶也是能干木工活的呀!
按计划这段时间还折腾了折叠换鞋凳和梳妆台,欢迎继续关注后续帖子

网友A:
以为挺复杂的,原来就是一排挂钩

网友B:
纯实木挂衣架,高大上啊,就是上盖板的毛边还需要处理一下,贴边或者细砂纸打磨光滑。话说元首好像特喜欢木工,但我记得元首实际喜欢的业余爱好是画画吧,明朝的朱由校同志才是木工高手,鲁班传人。

网友C:
不错啊!比买的便宜多了!

网友:
不打算用清漆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挺复杂的,原来就是一排挂钩

嗯嗯,这玩意结构就是特别简单,那些成品价高不知道是为啥,木料钱?

网友:
元首作品必须点赞

网友:
这活做得是真的好~

网友:
底板把油漆磨掉,露出木纹,可能更好看,当然现在这样子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很漂亮

手搓的精度比较差,不能细看

网友:
不错呀,样子也好看,关键才花3大洋

网友:
元首手艺不错~
别忘记帝国管理主业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实木挂衣架,高大上啊,就是上盖板的毛边还需要处理一下,贴边或者细砂纸打磨光滑。话说元首好像特喜欢木 ...

毛边都打磨了一下的,封边胶涂得毛糙了点

偶倒是对木工没多少爱好,既然家里有需要,又捡了板子,那就试一试

画画倒是偶最早的爱好,不过也好些年没画了

网友:
确实非常好,手工了得

上边小人觉得有点多了。

网友:
这个不比买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比买的便宜多了!

只花了3个大洋,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了

网友:
做木工做上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