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的键盘发现有连击,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3-11-09):
我的键盘发现有连击,应该怎么办?清洗?有什么简单有效方法。

各位兄弟提点建议呀。谢谢。

网友:
一换了之,简单实用。就是有点费币。

网友:
上风枪换个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人会有风枪吗?
可以寄过来我帮你折腾哈。
1个是换轴
一个是拆轴分解了清理。。
如果轴的数量太多,得加钱。。

网友:
这个键盘好像有一个,机械式的,买高价某讯送的,说起来都是泪3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
我现在也用的是这个,a键也连击,还没时间处理

网友:
这个只能换键轴,机械键盘寿命比较短。要是买机械键盘的话还是可插拔键轴的比较好

网友:
换一个,烙铁也能换的。

网友:
一把电烙铁的事不行就喷点WD40

网友:
买点键帽换键帽

网友:
连击而已 ,想省心就喷wd40
有烙铁就换轴,什么大不了的,分分钟(半小时)解决

朋友送我一个键盘,串键,这个是真的恶心了,尝试过,没修好

网友:
接触点氧化,拆开刮一下相应的铜片就行了。鼠标连击也是一样的修理办法,一般不需要换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先喷点WD40,不行了只能拆下换吧。

网友:
先上油是正解,油不行就动烙铁拆轴!轴的问题就是小问题!

网友:
换,彻底解决问题,绝不反复。

网友:
不会动烙铁还是上万用油吧

网友:
拆开,洗衣粉或者洗洁精加水清洗,然后晾干或者吹风机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