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Mware虚拟机完整安装及部署

楼主(2023-11-09):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VMware的安装过程以及部署已有虚拟机系统。图片来源工控羊
将VMware最新版解压缩,获取安装包。
wechat_upload1699508987654c72fb11919
双击安装包:
wechat_upload1699508988654c72fc1c9ab
一直点击【下一步】:
wechat_upload1699508988654c72fcb123c
wechat_upload1699508989654c72fd49ead
wechat_upload1699508989654c72fdde73e
wechat_upload1699508990654c72fe7b09f
点击【安装】,大约1~2分钟即可安装完成。
wechat_upload1699508991654c72ff36181
wechat_upload1699508991654c72ffece82
wechat_upload1699509027654c732309940
最后,点击【完成】,安装结束。
第一次启动虚拟机,会出现如下窗口:
wechat_upload1699509032654c7328130d8
输入密钥,点击【继续】。
wechat_upload1699509035654c732ba29bf
wechat_upload1699509037654c732dc04c3
密钥正确,破解成功!最后点击【完成】,如下图所示。
wechat_upload1699509040654c733013bd7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已经下载好的虚拟机系统,这里,以【工控西门子虚拟机】为例。点击【打开虚拟机】,找到虚拟机文件:
wechat_upload1699509042654c7332c227b
点击【开启此虚拟机】,等待系统启动完成。
wechat_upload1699509044654c73347cd1e
wechat_upload1699509045654c733561c50
wechat_upload1699509046654c73368b462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如有问题请自行百度。正常启动完成后结果如上图所示。该系统是Win10专业版,已经安装好了博图V16软件。

网友:
高手  玩虚拟机

网友A:
这玩意等你用习惯了,离不开它了, 律师函也就跟着来了, 按每颗CPU 8万元/年收费,就问你怕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等你用习惯了,离不开它了, 律师函也就跟着来了, 按每颗CPU 8万元/年收费,就问你怕不怕!  ...

个人的不会的,只会找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等你用习惯了,离不开它了, 律师函也就跟着来了, 按每颗CPU 8万元/年收费,就问你怕不怕!  ...

VirtualBox,免费开源,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
你上面贴出的秘钥是可以无限次使用的么?

网友:
dgreadiness 3.6   关闭 Hyper-V 服务

Version:
3.6

Date Published:
10/26/2018

File Name:

File Size:

Use this tool to see if your hardware is ready for Device Guard and Credential Guard. You can also use this to enable Device Guard or Credential Guard.
This tool is a Windows PowerShell script that needs to run with elevated permissions. It will work with Windows 10 (beginning with version 1607) and Windows Server 2016.
You can use this tool in the following ways:
Check if the device can run Device Guard or Credential Guard
Check if the devic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Hardware Lab Kit tests that are ran by partners
Enable and disable Device Guard or Credential Guard
Check the status of Device Guard or Credential Guard on the device
Integrate with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or any other deployment mechanism to configure registry settings that reflect the device capabilities
Use an embedded ConfigCI policy in audit mode that can be used by default to enable Device Guard when a custom policy is not provided
Usage:
DG_Readiness.ps1 –[Enable/Disable/Capable/Ready] –[DG/CG/HVCI/HLK] -Path <ConfigCI policy> -AutoReboot

网友:
以前装的老版本的,没用几次,后来一直就放那里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