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音箱,连接正常,无声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1-09):
蓝牙音箱,手机可以搜索到蓝牙名称,连接上以后,蓝牙传出响亮的声音:“蓝牙连接成功”,但是手机播放音乐或者视频,蓝牙音箱却无声

会是什么问题啊,提示响亮的蓝牙连接成功,说明功放部分是好的吧? 此音箱还支持3.5耳机插头输入,把3.5毫米头子插到到手机上,声音也是正常的

就是蓝牙连接没有声音,蓝牙的音频信号是怎么传到功放的?肯定是这中间出了问题吧?

看见上面有个24C32存储器,读了一下,没发现异常,找了个类似的蓝牙小板,把上面的存储器读出来,再写到这个存储器上面,蓝牙名称变了,但是故障依旧,还是连接成功,没有声音

网友:
这玩意,感觉没有修的冲动。几块钱的东东

网友:
能传出响亮的声音:“蓝牙连接成功“,说明功放没有问题,从蓝牙模块到功放mix3007之间的通道也没有问题,极有可能是解码出了问题。

网友:
eeprom储存配对和蓝牙名称和蓝牙通讯关系不大

网友A:
请教大家一下,印有issc的小板是蓝牙模块吗?音质好吗?和Airoha比较,哪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一下,印有issc的小板是蓝牙模块吗?音质好吗?和Airoha比较,哪个好点? ...

洛达好点吧,毕竟这种小板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