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坛友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

楼主(2023-11-09):
很久没发帖了。最近仿制了坛友刀刀杀猪开源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90-1-1.html)。具体介绍可去原帖。由于开源数控电子负载使用的是弧屏,目前无法购买,写了只要是ILI9225G驱动的屏都可以用,网上ILI9225G驱动的2.0寸TFT液晶屏还是有的(17-18元,如果要便宜一点可以去1688,有一家包邮或减5元二选一,选包邮可以12元购买),但要改一下FPC引脚,原帖也给出了引脚定义,按照引脚定义改一改FPC引脚。开源PCB大小为90×160mm,薅羊毛超面积了,将控制和功率分成二块PCB满足羊毛尺寸。

分好的二块PCB

控制板

0.5脚距的FPC焊接还是有点难度的,风枪吹后基本上脚都粘连。

用吸锡带后就解决粘连了。

刷入程序后去屏幕上的网站注册一下。

注册后。

全部元件安装后。

CPU散热器没带底部支架,薅了块铝基板加固。

用服务器电源测试。

测试视频。

PCB文件:

供坛友参考。

网友:
改造的挺好的

网友A:
1200W,是不是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
仿制是创新的第一步,仿制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B:
板子元件难焊,合计用库仑计配合个什么负载是不是也行。

网友C:
曾经也想仿制一个,后来逛咸鱼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出的(很可能是坛里朋友仿制的),价格比较合适,就直接入手了。

楼主这个主板和控制板的连接处,主板这边换到下边会不会方便加外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W,是不是发热量比较大。

没有全功率使用过,一百多瓦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元件难焊,合计用库仑计配合个什么负载是不是也行。

一个一个焊是有点难度,用锡膏和风枪就方便快多了,而且焊接效果也好。库仑计加个LM324负载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想仿制一个,后来逛咸鱼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出的(很可能是坛里朋友仿制的),价格比较合适,就直接入手 ...

现在是硬接,如果改用排线就可以随便放了。

网友D:
自己diy一个成本大概多少,我看咸鱼有出的大概130左右

网友E:
谢谢分享!我做的电子负载是桃园客分享的那种12864屏的,也挺好用的!板子也选择的紫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一个成本大概多少,我看咸鱼有出的大概130左右

我做的那种12864屏的价格低点,做好也就几十元吧!

网友F:
骚紫的板子
整体很漂亮~~~
梅介绍成本多少?

网友:
做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这个厉害了,优化了不少,成品出不?上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我做的电子负载是桃园客分享的那种12864屏的,也挺好用的!板子也选择的紫色的 ...

那是上一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diy一个成本大概多少,我看咸鱼有出的大概130左右

没计算过,因为大部分都现成的,屏是价格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骚紫的板子
整体很漂亮~~~
梅介绍成本多少?

没计算,最贵的是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焊是有点难度,用锡膏和风枪就方便快多了,而且焊接效果也好。库仑计加个LM324负载也是可行的。 ...

打板焊过几个不复杂单面的,后来都是涂锡浆放元件用加热板焊的,自己diy就是外壳不好弄,没颜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