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表接线求解

楼主(2023-11-09):
这电表应该怎样接线?

网友A:
1进2出,3进4出

网友B:
一般都是1火,3零进;2火,4零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2出,3进4出

謝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1火,3零进;2火,4零出。

謝謝幫忙!

网友:
一般在接线柱盖板上有接线图

网友:
机械走字的很容量走慢,趁早换成液晶的,二手的都很准

网友:
接线柱盖板上没有接线图吗?

网友:
1,3进(火线)
2,4出(零线)

网友:
1进2出,3进4出别接错了否则会相反啊

网友:
不管什么电表,接线都是统一的,1火进2火出,3零进4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