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常规的简易数控可调都是断续的吗?

楼主(2023-11-09):
以前用网上常见的数控升降压模块装了个可调电源,可以设定电压、电流和最大功率

使用时,如果你调节电流或者电压,输出会中断,调好后又自动恢复,感觉有时候这种方式并不太好,输出不连续

想问问大家的是不是都这样,一般模拟的可调都是连续的,调节时,输出不会中断。

样子如下图

网友:
我用过的是连续可调的。

网友:
我的电源调节电流或者电压,输出不会中断

网友:
在用的睿登,输出是连续的。

网友:
我发现,普通的DC-DC升压或者减压组件,调整电压时,输出电压倒是不会中断,但是电压的变化不是连续的,是跳跃的,想输出跳跃中间的数值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