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戴尔鼠标

楼主(2023-11-09):
从大爷的三轮车上抢来的,先用水洗了个澡,再拆开看看,一般般吧,越来越省成本了,滚轮竟然不是光栅的

网友:
洗个澡,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A:
前两天在收旧手机的摩托上看到个四天线的路由,想想还是没去抢,毕竟拿回来也是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在收旧手机的摩托上看到个四天线的路由,想想还是没去抢,毕竟拿回来也是吃灰... ...

我从废品公司买的正用着。

网友:
“抢”来的就凑合用

网友:
可以换一个

网友:
貌似水都没有干呀!还不用风筒吹干。

网友:
刚才回家我也拆了个DELL鼠标,WM615,就是没有中间滚轮,靠触摸感应那种,为什么要拆,还不是左键不好用,拆开后用牙签沾点WD40,润里点,问题解决了。。。

网友:
测一下微动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数码之家双11活动

网友:
洗洗处理一下,估计还能用。

网友:
好像便宜的鼠标,内部都是这个模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PMX致伸代工。
底壳韩文写有厂家代号。

网友:
做工比较普通

网友:
这鼠标有年头了。

网友:
戴尔的键盘好用,鼠标不行

网友:
鼠标只认罗技,灯厂

网友:
没有问题别人是不会处理的,只有有动手能力的人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这种办公鼠标,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