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月经贴小铅酸改锂电

楼主(2023-11-09):
又是这款18350锂电,采用引脚非常好焊接,电容样式设计,boom风险极低

这次这个手电的220插座部分有一个完整的模块,而且和4056充放一体板的面积几乎一样,。简直是改锂电专用款。

PCB修剪一下焊好高贵的硅胶线,使用AB胶固定起来

胶水干透了,准备合体

内部空间合理,多余的地方贴上汽车EVA胶带,填充

网友:
草帽灯珠,比较老的啊,胜在短小轻巧

网友:
真是改得好巧。

网友:
这是锂电容啊,跟锂电池不一样吧

网友:
锂电池好评哈哈

网友:
我现在都傻傻分不清这种电容式锂电池和锂电容的区别。。。

可是我看上面的标示应该是一个电容。。
只是不知道自放电情况怎么样?

网友:
电池够小巧,也不用点焊。

网友:
这玩意确定是锂电池不是电容吗?感觉很容易两极短路啊

网友:
这个改法还是挺不错的,这种便宜的手电经过改造立马高大上了起来。

网友:
亮度不行吧,改下灯珠

网友:
牛皮,,,改的好。。。

网友:
电池挺小巧,改到里面正合 适

网友:
锂电容电池,不便宜呀

网友:
锂电池够买个手电了

网友:
以前买过同款手电,内部依然是容阻降压+小铅酸,好在价格便宜摔坏不心疼。
自己也想改锂电池供电,不过不准备用4056,考虑用14500锂电+保护板+恒压傻充(4.2V 500ma),板子直接替换在容阻降压模块上,接220V电源,不改接口,只改核心。

网友:
18350容量多大

网友:
也改过同样的手电和电蚊拍,充电板不用打胶也可以的,两头顶死就行了。

网友:
草帽灯换成别的灯珠,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