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GPS天线,居然还有芯片的

楼主(2023-11-09):
拆了个GPS天线,居然还有芯片的

网友:
直接串口输出的吧,红黑接电源,剩余一根就是串口TX脚,不是单纯天线,天线不用这种延长线的

网友:
你以为,那是RF放大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整个模块吧,不是单纯的天线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串口输出的,连个CH340g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真正的GPS天线,只有一个同轴线,SMA头,也就是两条线,电源和信号共用的。

网友:
这么多接线一看就不是单纯的天线吧,单纯的天线就是条同轴线。

网友:
是一个天线模块来的

网友:
器件还 真 不 少

网友:
你这个都没有馈线啊。

网友:
真正的GPS天线确实有不少芯片和电路

网友:
一体机。哈哈哈

网友A:
这是完整的GPS模块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完整的GPS模块把

应该是,输出的串口。。。

网友:
完整的GPS模块

网友:
车上导航用的不是它么

网友: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
什么时候给拍个照也发几张,家里好多这玩意

网友:
那个陶瓷方块是天线吧,电路板带放大和接口电路

网友:
不是单纯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