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喇叭有破音

楼主(2023-11-09):
3寸的索尼喇叭单元最近听歌发现有破音,应该怎么修复?
以上传喇叭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哪里上胶?要用什么胶水?

皮边凹陷的地方跟纸盆那有明显的脱胶,某宝搜一下喇叭胶,买回来点上,用外力压一定时间固话。
另外皮边仅仅只是变形就看能否矫正一下,如果有破裂,建议更换皮边。网上有详细教程,要买脱胶剂(脱胶剂一般为二甲苯,有毒,操作时注意通风保护)

网友:
如果不是功放有问题,就是破边了,找修喇叭的修边就好了,几十块

网友:
是有八九是喇叭问题,换吧

网友:
先看看喇叭外观有没有损坏?

网友B:
如果折环破了就更换折环;如果安装位置不好有异物剐蹭导致破音就调整或清理异物。
功放部分也有可能的,比如斩波失真。。。。。。

网友C:
音盆没破,弹波没脱胶的话,有可能是音圈被震散了。

当然也可能受力,或高温导致音圈变形,导致擦圈。

我们有个客户做音圈的,上海珀韵。经常去处理不良,对音圈这玩意也略有了解,音圈粘黏的强度完全靠漆包线外涂布的自粘涂层决定的,但这个指标并不好具体数据化,单只我们的产品经常出现粘黏不紧,或粘黏过度导致溢胶,影响音圈的尺寸。

总的来说我对音圈靠漆包线自身带的胶粘黏觉得非常儿戏。

网友:
检查一下喇叭盆有无破损, 音圈引出线是否松动, 离纸盆太近, 振膜运动时是否会挨到, 如果有,稍微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
啥样的,有图片没,看看,

网友D:
极其有可能的就是喇叭的橡胶老化破了,我之前电视的喇叭就是这样的,直接淘了一对换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好像不算喇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盆没破,弹波没脱胶的话,有可能是音圈被震散了。

当然也可能受力,或高温导致音圈变形,导致擦圈。

原來音圈還會有令喇叭破音的,學習了。等我再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其有可能的就是喇叭的橡胶老化破了,我之前电视的喇叭就是这样的,直接淘了一对换上就没问题了
...

歌声中还有沙沙的声音,像以前收音机信号不好一样。这样的喇叭可以修复吗?

网友:
先检查喇叭再检查功放

网友E:
别怨喇叭 查查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怨喇叭 查查音源。

试过换其他喇叭,一切正常。不是音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怨喇叭 查查音源。

换成别的喇叭,一切正常

网友:
纸盘老化,还是脱胶了

网友:
不上图瞎猜有什么用呢
修过几十个单元,破音都是破边,无论你进口还是国产,特别是进口单元泡沫边特别容易烂,橡胶的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折环破了就更换折环;如果安装位置不好有异物剐蹭导致破音就调整或清理异物。
功放部分也有可能的,比 ...

你好,坛友帮忙看看这对喇叭是你说的折边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