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德佰龙二合一拆焊台,电烙铁不加热了

楼主(2023-11-09):
德佰龙二合一拆焊台,电烙铁不加热了。变压器的,不是电子的,前面正常使用,关了再开不行了,热风枪正常使用
哪位大神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一般可控硅,烙铁芯或者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控硅,烙铁芯或者线断了。

排除变压故障,目前可控硅和光耦,不知道哪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除变压故障,目前可控硅和光耦,不知道哪个问题

短路可控硅试试,,看手柄发热不,,,就可以判断那个部位了

网友:
发热芯是不是烧了,这玩意爱烧发热芯,功率在50W以下,很多人为了获得大功率误以为把温度调高,就能解决问题,其实这么干就是烧芯。

网友:
可能烙铁芯断路ζ

网友B:
现在状态是不加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状态是不加热吗

已修复,可控硅坏,洛铁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