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再分容问题

楼主(2023-11-09):
1 楼下联通宽带光纤盒好像有二根光纤头,分了二组已分容好了。目前只有我装了一根宽带,打算再增加几条宽带,能否在原先在室内家里增加分光器。谢谢。

网友:
高端了,帮顶一下得了。

网友A:
家里有多余的光纤入户线就能装,分光不行吧

网友:
找运营商,他们多放两条线

网友:
可以,分光后光强度-24以下就行,楼下一般装1分4或者1分8的

网友:
这个不是运营商的问题你考虑干嘛!

网友:
你自己分了没用,找运行商,他会帮你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多余的光纤入户线就能装,分光不行吧

一分二,没问题,我试过

网友:
可以分,但是确实都是运营商来做,自己不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