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家测过保险管的电阻吗?买的10个600mA陶瓷保险管,电阻竟然有0.6~0.8欧姆

楼主(2023-11-09):
买的10个600mA陶瓷保险管,电阻竟然有0.6~0.8欧姆。要是测量电流大点,压降差不多0.3V 了

网友A:
淘宝上买陶瓷保险管注意哈,有可能大电流下都不会熔断,我就踩过坑,1a的保险管10a电流都不会熔断,,,,,,,

网友:
几十块钱的福禄克保险丝也差不多这个阻值啊  有什么问题?小电流阻值还要小,这保险丝的熔点要很低很低才行

网友B:
mA 档正规的保险电阻都偏大?

网友C:
这阻值和压降都正常。

要是特快熔的,阻值和压降还会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 档正规的保险电阻都偏大?

熔断电流越小,阻值便要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陶瓷保险管注意哈,有可能大电流下都不会熔断,我就踩过坑,1a的保险管10a电流都不会熔断,,,, ...

山寨货或假货很常见。

网友:
阻值正常啊。。

网友D:
如果电阻为0可能都不会断

网友:
这个是呀,没有阻值咋熔断呢,,EEVBlog的dave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电阻,没发热,成超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阻为0可能都不会断

会不会断取决于通过的电流和导体的熔点,况且测量出来的电阻是不是0还要看仪表的精度。
取20mm长、直径0.1mm的铜丝用普通万用表测电阻一定是0,接在220V上一定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熔断电流越小,阻值便要越大。

测过一些0.5A的,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阻值和压降都正常。

要是特快熔的,阻值和压降还会更高。

在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保险管的电阻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但在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2.4欧姆的电阻接在1.2V 上,电流是0.5A,串入0.6欧姆的保险管后,测得电流为0.4A。这个误差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
小电流保险电阻大正常啊,不然的话怎么发热熔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保险管的电阻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但在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2.4欧 ...

0.5A你不会用大电流挡测试?很多万用表大电流挡分辨率能达到1mA甚至0.1mA 精度不够用吗?

网友:
我测了几个电阻也是有0.几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一些0.5A的,都是0。

应该是表的精度不够,可以改用毫欧表去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保险管的电阻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但在电压比较低的情况下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2.4欧 ...

不单是保险丝,电流采样电阻也有阻值,所以要计算串入表以后对电路的整体影响。

网友:
电流通过导体时会发热,热功率为I*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