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海尔洗衣机水位传感器 外行干活 别笑话

楼主(2023-11-09):
家里的洗衣机最近有几次报E6故障码,晃晃机器又好了。在网上查了说是水位传感器故障。

水位传感器结构比较简单,刚学的工作原理知识。洗衣机上水时水位增高通过塑料管把压力传给水位传感器,橡胶膜推动磁环上下改变位置
使感应线圈传给主板的电感量变化,计算出水位情况而控制水位开关的闭合。
好像是易损件。

拆开看看,这是安装位置。淘了个新的换上就好了。

把旧的拆了,看看内部结构。
先看外观,这面是接塑料管通向洗衣机水桶

另一面两个接线点

先拆这面,卡扣好拆。

另一面要破坏性拆解。发现有502胶干的痕迹,吹进气管,不通。

磁环

线圈

线圈锯开了

回忆一下为什么会有502胶。
当时把水位传感器拆下来,测量电阻没有问题,吹气也有反映,就装回去了。
在回装的时候,看网上说,要把管子接口涂点胶,当时抹了点502,是想着干的快。
现在看来这胶抹坏了。

装好试机时,第一次上水正常,等二次上水时水位传感器就不起作用了,不停的注水。
估计是上水压力把502吹进阀里面,进气孔胶住了,水位传感器彻底坏了。

外行干活不定出什么状况。

网友:
没事、没事。  我们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拆到怎么碎,有可能就是总成更换,所以有人拆碎,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
学习要花钱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什么都要会

网友:
502、热熔胶,高手的常用物品。

网友:
我喜欢用AB胶

网友:
这种传感器再吹气也不会有反应,不会通的……

网友:
学了一招,502不能乱用。

网友:
当年 用波轮洗衣机的时候,水位开关换过2次,都没有抹胶,只是原厂就带一个 弹簧钢箍 勒着。现象就是 进水  的时候加水水位不准,每次加多少还不一定。

网友:
有拆有收获,海尔XQG70滚筒洗衣机E8故障代码简单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55-1-1.html

网友:
做了功课事半功倍

网友:
谢谢分享,滚筒最难弄就是那块水泥。重啊!!!!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下次类似的问题楼主手到擒来

网友:
注水推动气膜带动内部的线圈,构成LC震荡,不同的水位产生的LC震动频率不同,单片机去采集频率,从而判定水位来工作的

网友:
这东西用到一定时间都得换,不一定是那里坏了,只是因为那个橡胶膜老化变硬造成对气压变化不敏感,从而判定水位失常。换个新的就好。

网友:
换个新的元器件就好 了

网友:
我的洗衣机偶尔也会不准,明明还没到水位就停止进水

原来是这个阿,看来也得买一个备用

网友:
勇气还是可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