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本人想搞个车机来做家庭用,各位大师帮我看看这几款那个音质好点的

楼主(2023-11-09):
本人想搞个车机来做家庭用,各位大师帮我看看这几款那个音质好点的,第一个带显示屏的怎么样,这个不是原厂吧

网友A:
现在的车机音质都是不错的

网友:
我用过大众和现代的,都不错,主要是机箱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车机音质都是不错的

就怕副厂不好

网友B:
图3看着有点像大奔原厂车机,如果都是国产机就挑一台顺眼的!

网友:
车机的音质能好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3看着有点像大奔原厂车机,如果都是国产机就挑一台顺眼的!

问了下朋友是奔驰GL450,这种要解码器嘛

网友:
车机功放可以,音质看音箱

网友:
不懂,也进来顶一下

网友:
本人想搞个车机来做家庭用,各位大师帮我看看这几款那个音质好点的

网友:
学习大师杰作。

网友C:
看第一台品相稍微好点。。。抛开品牌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第一台品相稍微好点。。。抛开品牌不谈

副厂来的

网友D:
要想音质好,也需要一对好的音箱来还原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音质好,也需要一对好的音箱来还原声音吧。

喇叭也是拆机喇叭,朋友说有几百万的车拆机喇叭,不知道会不会带回来,怕箱子不好搞

网友:
好的喇叭才能体现车机的音质

网友:
本人有一个买新车卡罗拉的时候拆下来的车机CD,一直放着,也想折腾一下搞成家用音响系统,车机的音质还是不错的,新车买回来在车机CD没拆下来之前我曾插上U盘听过一段时间的音乐,后来原车机CD拆下来,换成了导航显示屏,再用U盘连上听歌曲,明显音质不如原车CD播放出来的效果好听。不过本人在车上导航 倒车影像是主要的需求,听歌是次要的。

网友:
蓝牙音乐需要不,U盘用不,看图像不 我用cs15,无大屏,蓝牙U功能都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接常电,开机后需要调节音调,要你小音量不好听

网友:
第一个功能齐全,再拆两个好点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