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达人 德世厨洗碗机不出水维修

楼主(2023-11-09):
中山市耀弘电器有限公司,

德世厨YH-XWJ02  型号:YH-XWJ02

之前故障现在是漏水,拆开发现一个管子接头脱落,感觉简单安装好接头,原样安装好,以为故障排除了,

就出现故障:不喷水,不出水,真奇怪!

不懂原理。看不懂哪个是电机?

有没有原理图?

有没有故障排除流程图?

谢谢!

网友A:
哗,里面结构复杂。

网友:
不懂原理。看不懂哪个是电机

网友:
可能不是喷水电机,可能是电磁阀。那就顺着水管找,肯定有个水泵(电磁阀)找到就找到电机(电磁阀线圈)了,然后顺着电线就找到 电路板上的驱动控制电路。。。。

网友B:
喷水应该是水泵,检查水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哗,里面结构复杂。

应该是喷水泵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水应该是水泵,检查水泵电路。

请教:水泵在哪里?

楼主:
各位老师:有没有电路图?

水流方向图有没有?我现在不知道水流方向安装还原遇到困难了,见笑,我拆的时候没记住。

网友:
不喷水可能是水泵坏,或者是电磁阀坏,或者是板子上面的继电器坏。开机听声音辨别吧,看电磁阀或继电器有没有动作,板子上面继电器都有标识,电磁阀上面都有标签,至于水泵是哪个应该都有标签的吧。

网友:
按9楼的方法查吧,基本就这样,另外也要看看液位检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哪个水流方向是正确的呢?
图1上面的图
还是图2下面的图

哪个水流方向是正确的呢?帮我分析一下,谢谢达人!

我不懂洗碗机,我搞不清楚水流的方向。出水,入水在哪里?拆的时候没有记住,

现在不知道:出水,入水管怎么样接了,见笑了

网友C:
这里有个“抽水”字样,接的应该是水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抽水”字样,接的应该是水泵了吧!

非常感谢达人,看到了抽水,有依据了,谢谢

在请达人帮我看下11楼的图片,我现在搞不清楚出水和入水管了,安装回去遇到困难!

网友:
看图是2个水泵,一个排水,一个进水和循环冲洗(管路多), 和你画的图应该相反。   留言主要是这机器的电机管路看着有点粗制滥造的(底部漏水安全开关没有),220V大功率还带水, 自己不会修的话,有安全隐患,漏电还要跳闸,国产的还是换个小米和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抽水”字样,接的应该是水泵了吧!

谢谢各位!在你们的帮助下,修理好了,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