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替换志高无刷锂电钻定子

楼主(2023-11-09):
翻到了以前在垃圾桶边捡的电扳手是主控坏了我拆开后只留下了电机  ,其他全扔了   想着电扳手的定子装进锂电钻会怎么样  其实这样改也没太大意义   无非就是想折腾 那就搞呗

定子尺寸比锂电钻定子长 直径是一样的 线圈支架突出的全剪了

外壳固定原定子的地方也削平

装上就是这样

能正常转 不知道转速跟原来的有提升还是下降 不得而知

网友:
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呢?铁芯变大了,力度应该会有点提升吧?

网友A:
削的不错 拿什么工具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削的不错 拿什么工具削的

一字螺丝刀

网友:
转子也要换,扭矩会变大

网友:
废了一把好螺丝刀

网友B:
主控超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超载了吧?

目前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