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简单单修个音圈掉了的喇叭

楼主(2023-11-09):
汽车喇叭 德科制造 做工很不错 4欧姆 编织盆 橡皮边 磁钢很大 音圈也大 漆包线也挺粗的 铝音圈带通气孔 功率不小 喇叭不响 开天灵盖一看 原来音圈掉了线卡断了 手工塑形 卡纸 粘胶水 复原

网友A:
大喇叭相对好修,难修的是耳机。

网友B:
大喇叭多少瓦的

翻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喇叭相对好修,难修的是耳机。

确实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喇叭多少瓦的

翻过来看看

背面没有标注详细参数

网友C:
最容易修的是高音喇叭,直接换音圈ok

网友D:
喇叭的音圈修理是个功夫活,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修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容易修的是高音喇叭,直接换音圈ok

专门修喇叭我还没修过 这个喇叭感觉扔了可惜 修一修 自己听 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的音圈修理是个功夫活,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修理的了。

自己瞎折腾 反正现在声音正常不擦圈 就行了

网友E:
多年前,用 牛皮纸做骨架绕个一个6.5寸喇叭的音圈。

网友F:
修好后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用 牛皮纸做骨架绕个一个6.5寸喇叭的音圈。

胶水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后效果怎么样。

和没修没啥区别

网友(2024-01-19):
蓝宝的喇叭,帕萨特B5顶配上面用的

网友:
这还可以修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