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墙上的86开关插座,“国际电工”是不是个杂牌?

楼主(2023-11-09):
家里自建房建好了要买开关插座,86型。这两天在淘宝、京东上看,由于经济拮据所以挑了个10年前商品房装修时候用过的品牌,比较便宜,质量不错,也算几十年老牌子了。然后就被淘宝给推荐了国际电工,点开一看价格只有我之前看的这个品牌的一半不到,这牌子好像听说过,本来也想考虑下的,但是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由于我看了很久的86开关插座,所以淘宝也开始连续给我推荐“国际电工”的开关插座。但是看了几个之后我发现虽然都叫“国际电工”但是英文却是不一样的,什么情况?感情这“国际电工”还分很多家?结合价格,这些“国际电工”是不是杂牌山寨?

请了解内幕的论坛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TCL 国际电工被罗格朗收购了。当年就不便宜。国标起草单位的大厂。
TEP国际电工,厦门开际照明,央视赞助品牌,在各种国际电工里算是做工用料稍好的。
其他国际电工,只要是有老万用插座的,其3C认证都是假货。世以次定华、王之优劣

网友:
买过几个用,小功率还行,大功率就算了,插电磁炉很快就把插口烧坏接触不良

网友:
垃圾牌子,不要考虑

网友:
买过几个用,小功率还行,大功率就算了

网友:
哈哈,有绝招的,凹凸字“国际电工”不能说好吧,至少还算凑合。上面丝印字“国际电工”的,质量就差不少。
其实自己稍微懂一点,这东西换换很简单的,你可以在家中高使用频率区域用好货,难得一用的地方配点基础的。

网友:
常规插座可以用,厨房卫生间大功率用电器的位置还是要选用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L 国际电工被罗格朗收购了。当年就不便宜。国标起草单位的大厂。
TEP国际电工,厦门开际照明,央视赞助品 ...

好的,感谢大神科普。差点就心动了。看来这国际电工还真是山寨啊

网友:
电的东西还是用正牌吧,铜片虚的容易打火

网友:
“国际电工”不是个杂牌,是个不同生产厂商加盟的牌子。

网友:
买松下、施耐德的,用红包,五孔插座最低才几毛钱

网友:
买几个回来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装修还是可以多挑几家的

网友:
国际电工最开始是TCL的系列插座,那质量杠杠的

网友:
不聊历史,就说现在,走进科普

现在网上都叫国际电工

网友:
一般用用没问题

网友:
随便买啊……便宜就行,安全基本没问题,,反正大概率的话不光看插座还得看插头质量

网友:
还是避开的好

网友:
鱼目混珠的有,要火眼金睛才行。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公牛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