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写入量一亿三千万多个GB是不是快要坏了

楼主(2023-11-09):
这写入量。。。有点太那啥了吧,是不是随时会坏,海鲜市场卖的闪迪拆机16g颗粒都是这种吧。。。写入量感人

网友A:
读写是刷出来的吧

网友:
老颗粒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是刷出来的吧

随便去买几个廋客户机器拆机的这种盘,你就知道了,都差不多这种写入量。。。没有必要刷

网友B:
数据读取有bug吧。你算算写入量和通电时间…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写入10504GB……明显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读取有bug吧。你算算写入量和通电时间…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写入10504GB……明显不可能 ...

假如是挖矿,写入量能到吗?矿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是挖矿,写入量能到吗?矿盘?

干啥也不可能一个小时这入一万多GB……

网友:
我觉得是数据错误

网友:
如果真是这个写入量的话,颗粒应该早炸了吧

网友:
明显是数据换算搞错了

网友:
都写了啥?用在毫无意义的挖矿上面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