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在锂电电锤上加个DC插座,用哪种接头电流够大?

楼主(2023-11-10):
肯定有人会说,都接电源线了,为什么不买交流电电锤?
答:因为有时候无线比较方便,家主又不允许买两把。反正业余使用,因而也不想浪费钱多备两组电池。

加个DC目的不是不用电池,而是以2C恒流去边工作边充电,假如工作间歇占比小于50%的话,一块电池的续航时间就相当于2块电池了。
即5A~10A左右,似乎DC5525插座都勉强够电流,但DC插座太松了,大家说用哪种插座体积小巧又容易安装?
因为电流不算大,开关电源体积也不笨重,能装箱里携带外出。

电池盒空间不足,不方便多装一个边工作边充电的电源插座,只好装在电锤把手上。
同理,锂电角磨机也可以装个电源补充插座。

网友A:
航模电池的XT系列接口,10A电流选最小的XT30就行,额定15A,瞬间30A

不过还是建议多备块电池,电池除了没电还会坏,而且边充边用对电池不好

我的工具大半都是牧田款电池,角磨机、电钻、冲击扳手、链锯,电池比工具还多,单层的电池1个,扳手原装的,两层的3个,1个是角磨机原装,两个闲鱼淘的,三层的2个,自己组装的,买杂牌工具最好买裸机,不要电池,自己组装
电锤是打黑来的喜利得,机器不到100,闲鱼配两块单层电池花100多

网友:
大电流插头啊,电单车电池用什么就买什么。还有更大电流的安德森。

网友B:
XT60或者90,线太细扭矩不够!仅仅只是充电的话30就够了!

网友:
换个航空插可以应付

网友:
直接上XT90

网友:
估计上XT接头够了,DC接头这么大电流估计不好,而且DC接头活动的容易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池的XT系列接口,10A电流选最小的XT30就行,额定15A,瞬间30A

不过还是建议多备块电池,电池除了没 ...

谢谢,那就用XT30。

边用边充对电池没影响,别信那些“手机电池养生学”。手机边用边充不好是因为CPU发热传导到电池。而电动工具附加了DC插座后,锂电池输出电流减小了很多,对电池是利好,电池温度反而下降。

网友:
可以试一下要用压线钳压接的接线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用XT30。

边用边充对电池没影响,别信那些“手机电池养生学”。手机边用边充不好是因为CPU发 ...

手机那个情况不一样,充电电流大于消耗电流,只是充电速度降低了
温度不是关键,而是电池寿命循环,锂电池寿命一般不超过1000个循环,动力电池更少,满电到用完再充满一个循环,你这个用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了,可能有些部分被循环了好几次,有些完全没有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60或者90,线太细扭矩不够!仅仅只是充电的话30就够了!

查了下Amass XT30、60、90寿命是100次。
国产的牌子反而写1000次。估计到不了,应该以100次为准了。

这有点太少了呀。

网友:
换LP,就这么点爱好,又不是吃喝嫖赌!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Amass XT30、60、90寿命是100次。
国产的牌子反而写1000次。估计到不了,应该以100次为准了。

表面有镀金层,磨损完了就无法达到设计的安全电流,但实际上的插拔次数远不止100次的。

网友:
XT60或者XT9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池的XT系列接口,10A电流选最小的XT30就行,额定15A,瞬间30A

不过还是建议多备块电池,电池除了没 ...

XT30买回来了,没有插拔插头的抓手位置,只能扯线,很不好插,看来要换XT60或XT90才行。

网友:
外壳的凹槽就是手指抓住的地方啊。如果你嫌弃它抓不住,用烙铁烫一下塑料将凹槽加深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XT30买回来了,没有插拔插头的抓手位置,只能扯线,很不好插,看来要换XT60或XT90才行。 ...

用好点的硅胶线,焊接时锡要管够,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扯线了
或者用热熔胶弄个抓手出来

网友:
不追求迷你化,T12那类插头2针合并正极,外壳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