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微波炉变压器)维修改造

楼主(2023-11-10):
闲鱼收了台有问题点焊机,卖家卖150包邮,讲价后120包邮。这种变压器版的点焊机
会坏的也就是控制板,变压器基本不会坏,卖家描述不能正常使用,只是点焊时偶尔会出现
电流失控的情况。看了卖家原购买的店铺价绍,变压器是900瓦纯铜线的,不锈钢外壳。
现在还有在卖,售价299。单买变压器  外壳  一体点焊笔,三样120也买不到,
即使是控制板坏那也值了,于是果断下单。

到手后测试,跟卖家描述的问题一样,并不是每次点焊都失控

控制板量了一遍也没发现坏的地方,怀疑是不是控制板供电的问题(卖家也怀疑过),换了个9V变压器
直接把变压器的输出线焊到控制板上,竟然好了(大喜,又省了买控制板的钱)。但是单独测原来的9V变压器
也没问题,后面研究发现是原9V变压器输出线压的的是端子,插到接线孔里压不紧(会松动),把端子剪掉
直接把铜线上锡插进去就好了

原来单脉冲的控制板被卖家丢了,卖家买的双脉冲控制板直接裸奔,盖子都不能盖。
面板上重新开双脉冲控制板的孔,工程量太大,累到吐血也不一定能开的漂亮,只有放机器里边了

利用后面原有的两个螺丝孔固定环氧板,再把控制板固定在环氧板上,环氧板上固定螺丝的柱是用坏掉的笔
杆做的,环氧板上钻洞(这个容易多了)笔芯比笔杆长点,笔芯塞进去两头打火机一烧,一个固定柱就好了。
环氧板和控制板之间剪块打包盒隔离开,免的控制板碰到后边固定环氧板的螺丝

显示小板就放侧面,侧面底板上刚好有两个孔,弄块胶板打火机加热折成90度,

显示小板立起来放(固定显示小板的柱也是笔芯做的)

重新买了个带开关的编码器,装在面板上,用线飞到显示小板上,面板上一个按钮就能控制(原来的编码器不带开关)

原来底下就粘了四个胶垫, 一碰就掉。又重新买了机脚垫片,和变压器固定在一起,
现在牢固多了

上盖侧面厂家开的有散热孔,透过散热孔也能看清数码管显示的字。这是能想到的最省钱最优的
解决方案。虽然调整焊接时间和电流强度不是那么方便,但个人业余用用,也不每次都要调。

网友A:
宁洋科技的控制板,有专门配的面板,我就是用的这个。那个接线端子确实不好用,这么多150包邮吗?一体笔好用不,一直想买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洋科技的控制板,有专门配的面板,我就是用的这个。那个接线端子确实不好用,这么多150包邮吗?一体笔好 ...

一体笔挺好用的,卖家要搬家全部120包邮。个人建议:点焊量大,就上一体笔,个人偶尔用用就没必要。如果不差钱肯定上一体笔

网友:
经常用的话这个价格还可以

网友:
这个是不是工具桌上最重的部件了

网友:
值这个价格

网友:
这个捡到漏了,不错啊。

网友:
我的直接把25平方的线固定在手柄上,应该可以减少点接触电阻

网友:
恭喜捡到宝了。

网友:
还是喜欢便携的,这种用一次麻烦死了

网友:
应该是十分超值的呢。

网友:
真实惠!!!
120全套~~

网友:
这个包邮价值得撸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光控制板点焊笔都值这么多

网友:
点18650还是可以的,铝转镍不中

网友:
变压器这种点焊, 比便携式电容点焊 还是有不少优点的,其中就中加长时间进行电阻焊,可以焊1mm的不锈钢.

借用网上的图:

网友:
这是捡漏价,确实挺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