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女同事的win10台式机遇到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23-11-10):
公司里算比较新的电脑,有个女同事隔几天就找我修电脑,说电脑网络不通,开始是自动获取,第二次出问题的时候我改成了手动设置,然后用两天又会变成错误的ip地址,点开属性里手动设置的ip也在,想不通过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禁用再启用操作恢复正常,但过几天又反复。

网友:
更新驱动试试呗

网友:
这不是技术问题,你看不明白?

网友:
电脑有毒?
有两个网卡?或者是有个VP恩?
加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改成自动,重启公司路由,再不行只能晚上跟女同事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答案了

网友:
网线头检查下,重新压下或换个线
换个交换机口
MAC冲突,登交换机查MAC
有人故意的。
接地问题。
驱动问题

脚乱蹬,把线踢松了。。。。。。。。

网友:
女同事家的水喉也坏了

网友:
二楼已经用红-圈指出了问题所在 …… 沿着这个思路去查

网友:
DHCP的问题吧

网友:
脚乱蹬,把线踢松了

网友:
拿个外接网卡插上试用,问题解决了就是网卡问题。

网友:
169.254.X.X是Windows操作系统在DHCP信息租用失败时自动给客户机分配的IP地址。

网友A:
先查网线,看水晶头、插座之类有没有做好,如果前面的没问题,就要检查路由器,最好换个端口。169.254开头的是网络问题电脑自己分配的IP,表示网络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网线,看水晶头、插座之类有没有做好,如果前面的没问题,就要检查路由器,最好换个端口。169.254开头 ...

还有线序也要看一下

网友:
注册表中清理一下tcp/ip服务下包含的分配Ip信息看看。

网友:
看来是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看下路由器的IP池有没有定期释放清理

网友:
女同事的两个网口,需要你观察一下

网友:
内网外网分开查看查看有没有数据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