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哪款家用摄像头可以在重新联网时不需要手动重新配置网络就可以直...

楼主(2023-11-10):
请问哪款家用摄像头可以在重新联网时不需要手动重新配置网络就可以直接联网?
我买过3个大华旗下的乐橙家用摄像头.
发现一个缺点就是每次家里断网之后,
都需要像刚收到货一样重新配置网络.
也就是每次都要等待"蜂鸣声"配对成功,搜到wifi进行连接,
搜不到就手动输入wifi账号密码.

不就是断个网吗.重新联网居然要像重置了摄像头一样重新进行配对.
这完全不合理啊.

我想象中的断电断网之后,
摄像头已连接过该wifi并在重新来电来网了,
会自动通电联网,这才是正常的啊.

你们有推荐的家用摄像头没有此缺陷的牌子推荐吗?

还是海康的,大华的,小米的等主流摄像头都是如此?
谢谢.

网友:
用过萤石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海康、萤石、小米、360都是断电后通电直接使用的,不需要任何干预

网友:
用的米家云台,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360小水滴,用了有5年了吧。一直都是直接重连的。不需要重新配网的。只有原来的WIFI名称和密码变了才需要重新配网。。老家的萤石也都是自动连的。。

网友:
应该是断电后,来电直接用的,不应该每次断电都要重设一次啊

网友:
我家用的萤石摄像机没这问题,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并设置成固定ip地址,每次停电后重新启动都可自动连上录相机,既可用录相机远程观看,亦不影响萤石视频远程观看。

网友:
我也用的乐橙家用摄像头,没有这情况呀?我的型号是TP2E-D

网友:
是不是你的摄像头不能保存配置信息,一般来说只要配置好参数,即使断电了,只要重新通电会自动连接上网络不需要再次进行配置。

网友:
你是不是调错模式了,保存设置是基本功能。
建议去看看说明书,要不去问问官方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