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个山寨内存条,能用但是识别不了颗粒类型

楼主(2023-11-10):
办公室的笔记本用的是原来的海力士4GB+我自己的海力士8GB,感觉12GB还是不太够用,
为啥不够用?这一堆都要签到:

就想买个8GB的DDR3笔记本内存条,到处逛了逛,发现纯个人自用拆机的非常少,价格
还稍贵,就随便买了个山寨便宜货,昨晚收到,开箱:

今天拿到办公室装上看看,

开机!倒是能直接点亮屏幕,正常使用

鲁大师检测成了三星:

CPU-Z检测成了三星:

Thaiphoon报错打不开:

完蛋,图片又传不上去了……
正品颗粒Thaiphoon都是能读取SPD信息的,笔记本、台式机我都读过,
说明刚买的这货是个山寨……不过挺便宜的,能用就行了……

<完结>

网友:
我也考虑价格条子么。看这个价格合适就来一个,不折腾

网友:
应该读不出颗粒型号吧, 这都是spd里存的信息, 可以定制的, 你最后那个软件理论是可以读写spd的

网友A:
还有山寨内存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一根连硬件检测软件都识别不出内存品牌的内存不过一直使用也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山寨内存的

自己画个内存PCB板子,把2G、4G内存上面的颗粒扣下来焊上去,凑成一个8G的卖

网友B:
为什么不买回海力士8GB,不考虑兼容性?

网友C:
多少钱,准备出手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回海力士8GB,不考虑兼容性?

没球事,买过十来个内存条了,没碰到过不兼容的。笔记本的DDR3和DDR3L混插混用都没球事,
这是我亲自测试过的。

主要是我看不出来哪家的海力士是正品二手,就怕花了正品二手的钱买的还是山寨组装条,

网友:
SPD芯片空着的,你补个上去写入对应的三星数据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准备出手8G

30出头。你的是笔记本DDR3 8G吗?准备多少出,给我吧

网友:
电子产品能用就可以了,不需要过份纠结。

网友:
识别不出来就对了,要不然怎么叫杂牌呢

网友:
为毛不去淘二手,我觉得比新的山寨靠谱...

网友:
SPD信息可以随便刷写,不必太在乎。只要运行稳定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出头。你的是笔记本DDR3 8G吗?准备多少出,给我吧

他的意思应该是准备出手购入8G内存吧。我打算买入4条。把旧笔记本的4G全换成8G的。看到闲鱼上一家40块钱的三星条,手上有一根三星条,准备全换成三星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应该是准备出手购入8G内存吧。我打算买入4条。把旧笔记本的4G全换成8G的。看到闲鱼上一家40块钱 ...

这个40块钱的三星条绝壁是山寨组装货,你找个人闲置的,价格60靠上的才有可能是真二手三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0块钱的三星条绝壁是山寨组装货,你找个人闲置的,价格60靠上的才有可能是真二手三星 ...

能用就行。二手的就不要想那么多了。要买牌子货。就上天猫旗舰店买国产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应该是准备出手购入8G内存吧。我打算买入4条。把旧笔记本的4G全换成8G的。看到闲鱼上一家40块钱 ...

是的,准备原8再加一条8,双通。虽然加的意义不大,但4代U没有升级空间了,硬盘也升过了,只能搞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