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ic通用吗?

楼主(2023-11-10):
如图,坛友帮忙看看这两个ic通用吗?

网友A:
JRC 家的芯片就是这个风格。

公司名 New Japan Radio Co., Ltd.
型号名 NJM xxx
LOGO名 JRC

我买的 NJM386 长这样,跟楼主同一风格:

网友B:
NJM2740是双运放,你看下实际电路,如果是就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JM2740是双运放,你看下实际电路,如果是就能代换。

你的意思是淘宝那个不是双运放,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淘宝那个不是双运放,对吗?

淘宝那个是。你PCB上的就不知道了。对比一下GND,VCC,输入输出引脚就基本知道PCB上的是不是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那个是。你PCB上的就不知道了。对比一下GND,VCC,输入输出引脚就基本知道PCB上的是不是运放了。 ...

如果我直接买了淘宝那个替换上去,最坏会有什么情况?会boo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直接买了淘宝那个替换上去,最坏会有什么情况?会boom吗?

基本不会。建议你还是测量下4,8脚电压,4脚地,8脚电源正。如果PCB上电压不是反的,基本不会boom

网友C:
先说说你这PCB是什么产品吧,如果是跟音响有关的,那就是一样的,放心买,直接用

网友:
一样的,图片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你这PCB是什么产品吧,如果是跟音响有关的,那就是一样的,放心买,直接用 ...

你猜对了,是蓝牙功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C 家的芯片就是这个风格。

公司名 New Japan Radio Co., Ltd.

哦哦,涨知识了!谢谢回答

网友:
万能的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