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少见的佛山照明灯芯

楼主(2023-11-10):
拆一个少见的佛山照明灯芯,这个是佛山旗下的汾江品牌的,这个灯上面还有三孔接线端子里面是弹簧片压住的比一般的端子设计的好,现在好多直接就是很细的2根线直接引出来了.这个应该是2016.2017年的老货。外壳我没拍就是那个铁壳的吸顶灯,我这个是帮人家修灯拿下来的,好了直接看图片,我现在能清单的是这个灯珠应该是高压灯珠,损坏的原因是灯珠烧了2个

网友:
fsl现在也不行了

楼主:
是现在价格太卷了,你假如是维修工店里一个灯一个卖20一个卖30你会买那个?反正不是自己用,我会买20的灯然后跟业主报30,灯质量太好对维修工,厂家五金店来说都不好

网友A:
灯板像是佛山的,驱动虽然写着厂家是佛山,但感觉不像他出的,主要是感觉风格和佛山以往的不一致

网友:
现在都卷的不行,越卷越差

网友:
led鱼龙混杂

网友:
2016年的老货也就是这样啊,看来……

网友B:
驱动板上带接线端子,应该不是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带接线端子,应该不是便宜货

现在很少有带接线端子的了

网友C:
现在确实太卷了,各行业好像都不太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确实太卷了,各行业好像都不太好做.

是的,其实这个灯我认为做工还不错,那个铝板按现在的做法可以把尺寸缩小,板变薄

网友:
3楼过于真实了

网友:
把烧黑的灯珠短接应该还能续命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铝板也不小,虽然还是不太够

网友:
换几个电珠还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灯板像是佛山的,驱动虽然写着厂家是佛山,但感觉不像他出的,主要是感觉风格和佛山以往的不一致 ...

汾江就是FSL的品牌,FSL的LED经常换方案,1.2米的FSL日光灯我都拆过好多个不同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汾江就是FSL的品牌,FSL的LED经常换方案,1.2米的FSL日光灯我都拆过好多个不同的版本。 ...

哈哈应该是节约成本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
便宜的欧普,好点的飞利浦,目前没怎么缩。佛山已经不行了

网友:
这个灯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