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闲置近10年的万年历

楼主(2023-11-10):
家里的万年历早就坏了,作为手痒爱修理的我,总是不舍得扔了。但又抽不出时间来修理。上面的单片机没有字,我开始按电路图找PIC的单片机,买了几种,程序空间都很小,用C语言还没有写个框架,就不够用了。只好暂时作罢。原来的程序应该是时间到了,写的万年历不是真正的万年历,只有不到10年的算法。这也许是另一种技术手段,时间快到时,有时会闪烁,不正常,断电重启有时正常,过一段时间又出毛病了,最后终于不工作了,显示数码管全亮,我觉得从技术上可以实现这种操作,让你有心理准备,换新的。一直放到去年疫情,又一次被关在家里,终于有时间到捣鼓了。

这次想到了新唐的N76E003,这个单片机内部程序空间18K,应该可以放下。于是开如始动手,拆了原来单片机的插装位置,改用一个小板用跳线方式连上去,万年历的驱动电路很简单,用了四片164,五个三极管,把数码管进行分组驱动,这个创意真的很好,板子设计很紧凑,单面板,要是我,不一定能顺利把线全布通,上面用了一些跳线,设计还是很好的。最有意思的是实时时钟备用电池设计,与常规的不同,上面用的电池是普通电脑上的主板电池,CR2032通过一个1M的电阻接到DS1302的备用电源引脚,这是官方资料上没有的,结果,这个电池放了近10年,还是正常,因为当时我以为是电池的原因,换过电池,后来一直没有修好。经过几天的努力,点亮了LED ,正常显示出走时,然后是写按键的驱动,也费了不少力,因为这种驱动方式,到处都没有资料提到过,最后是网上找的万年历农历算法,DS1302内部有公历,但是对于农历,都是通过程序计算加上查表进行的。温度测量原来板子上用的是RC充放电进行测量,这说明原来的单片机没AD模块功能,我现在采用的是有AD功能的单片机,直接用AD转换,查表计算温度,上面的热敏电阻采用的是常规的10K,我手头有这种电阻的参数表,计算一下,生成一个表格,把温度定在-9度到99度,因为上面只有两个LED显示温度,只有显示负温度时这样显示,显示负号,只能显示到9,这是我的想法。就这么干。最终完成了自已近十年没有干完的维修。
小板子上跳了电线到原来的电路板上。

网友:
万年历只能用10年,这真是黑心的计划性报废啊。
1995年的美丽通万年历电子闹钟,还真的能用到2099年了。

网友:
N多年前在长汀无线电厂买的万年历板,一直用到现在,时间有误差,一两年调整一次就行,不调也能对付。就是期间改过一次外置温度电阻,结果不准;就又该进去了,然后就更不准了。其他还好。还有上半年时农历突然差了一天,结果过来一两个月又正常了。

楼主:
有可能是程序计算有误,BUG,没有修正过来,测试也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