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器买大了!如何改造?

楼主(2023-11-10):
家单位不到2公里,为保护电池86610或者85550,买了如下充电器,买大了:

用一档最小档充电,一般充电开始14V,电流3-4A。充满自停时电压到16V,远超14.5V安全电压。充电速度很快,最多1小时充满。
1,为此之后就充半小时补电。
2,也用输出线串联12V灯泡,但电池电压电流要用万用表测量,太不方便。

大神们,能不能内部改造一下,加元件、开关。同时保留屏显电压、电流等功能。谢谢

网友A:
这是用变压器的,不好改,输出电压随市电波动较大!要不自己加恒压恒流电路!

网友:
至少拆开看看

网友B:
不用改啊 充电机参数都是对的

网友C:
对的,不拆开不是数码人

网友D:
觉得好大好大!!将就用吧~~~多开到野外运动运动

网友:
你不拆开拍照片,一般不会有人知道能不能改。除非碰巧让拆过的人看到。

网友E:
也可用这个:XH-M602 星河HAZY蓄电池锂电池充电控制模块电瓶过冲满断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不拆开不是数码人

这不是拆机板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变压器的,不好改,输出电压随市电波动较大!要不自己加恒压恒流电路! ...

是的,大变压器很沉,加双恒电路,麻烦,也没这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啊 充电机参数都是对的

电压16V,应该是快速充船用、发电机组蓄电池有的,原以为最低档电压会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好大好大!!将就用吧~~~多开到野外运动运动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用这个:XH-M602 星河HAZY蓄电池锂电池充电控制模块电瓶过冲满断电开关

感谢大佬!有用有用!

网友F:
网上有电动喷雾器充电器,三段充电,几块钱一个,12v电瓶合适,如果参数不对,也好改

你这个太高大上,反而不适用~~

网友G:
你需要的是小电流补电的充电器。这个是专门单独充12V蓄电池的,长期16V对车上的电路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电动喷雾器充电器,三段充电,几块钱一个,12v电瓶合适,如果参数不对,也好改

你这个太高大 ...

喷雾器电瓶那容量12A顶天了,充电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需要的是小电流补电的充电器。这个是专门单独充12V蓄电池的,长期16V对车上的电路有危险。 ...

我有多个,没一次充到转绿灯就拔了,时间太长就买大的,太大了

网友:
电瓶串二极管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有用有用!

不用谢,我也不是你说的大佬,正好用过蓄电池锂电池充电控制模块。蓄电池锂电池充电控制模块充停的电压区间不能太小,否则频繁起闭充电器,充电器容易坏。

网友:
参数是对的啊。这个应该用2A 14。4V锂电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