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控制电路小型化,主要看电源

楼主(2023-11-10):
      在DIY中,常要使用控制信号去控制电路的通断,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几个部份的电路:1、电路供电;2、控制通断电路;3、传感器电路。当前不易买到集成了电源与控制能断的电路板,那么就至少三块电路板,对于安装空间有限的电器控制,往往是个麻烦事。

     还好现在可以买到非常小巧的220V AC转DC模块,差不多一个0.68UF的高压电容大小,对小型化非常有利:

解决了电源供应,就是把通断电路组合在一起,我使用的是电源配合继电器的方法,这种最简单,也不挑负载。

小型通用继电器和电源板差不多大小

继电器两边的两个引脚间距刚好与电源板中间两个引线脚相同,继电器引脚插入电路板引脚孔中,省了继电器电路板,缩小了空间。
继电器可以正插,也可以反插,正插时,由于AC IN与继电器的常闭引脚连接,对于需吸合打开的控制,需在AC IN与继电器公共引脚间焊一条线,反插则不需要,但高度增加。

在继电器背面焊个NPN三极管和整流管,C接继电器线圈另一端,E接G-,B接传感器输出端,整流管接继电器线圈引脚两端。一个小型的控制板就完成了。电源板220V供电,输出供给继电器和
传感器,整个电路非常小巧,可以轻松装进86型底盒里面,比到处去找外壳方便多了,而且也美观。

网友:
是啊,
现在20W的开关电源板可以做到体积很小
原边反馈的那种电路,使用的器件不超过15个

网友:
有道理,的确是控制电路小型化要看电源。

网友:
体积够小,使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这继电器能承受的功率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