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搞到一块英睿达 MX500的板子,2259H主控,请教一下土狗,谢谢!

楼主(2023-11-10):
搞到一块英睿达 MX500的板子,2259H主控,请教一下土狗,谢谢!

网友A:
盲猜R21\R29\R30,是不是不知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R21\R29\R30,是不是不知道哈哈

R30应该不是,这板子原来贴的是镁光的片子。还是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想拆主控量,那就把颗粒贴上,一般tog都会在主控周边,拿镊子短接住空的点,然后开卡,一个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想拆主控量,那就把颗粒贴上,一般tog都会在主控周边,拿镊子短接住空的点,然后开卡,一个个测 ...

谢谢,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主控卸了量定义

网友:
2000g?我没看错吧

网友C:
同楼主,请教一下土狗

网友(2024-01-12):
找到土狗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楼主,请教一下土狗

找到土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