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路由器这样设置接地的意义?

楼主(2023-11-10):
今天拆了一台路由器,发现接地设计有点奇怪,我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其实很多开关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尤其是工业用开关电源、机壳电源

网友A:
这个是让高频电流有个回流路径,泄放高频干扰

网友:
这电源GND要是热端的还得了

网友:
这个是避免干扰吧

网友:
减少高频涡流

网友B:
电容值选择过滤不同频率的高频杂波,这应该是在电源输出端的简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让高频电流有个回流路径,泄放高频干扰

回流的话也应该加一个1M的电阻吧,要不然,直接GND和机壳都短接了,再串电容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值选择过滤不同频率的高频杂波,这应该是在电源输出端的简化电路

不是电源输出端,路由器的电源接口负极和壳体之间的连接图,是3个螺栓孔与机壳连接,3个螺栓孔位置都串联了2个电容隔离,但奇怪的是,有一处安装螺栓,直接把电源负极和机壳连通了

网友:
一般都这么设计的吧。

楼主:
大师们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到蓝色框内的那根线,那根线已经把电源GND和机壳连接在一起了呀,直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到蓝色框内的那根线,那根线已经把电源GND和机壳连接在一起了呀,直通了! ...

那根线是不是不小心,他们忘记断开了????

网友:
高频电流有个回流路径,泄放高频干扰

网友:
我认为这价格电容就像空气一样的存在,电源地与机壳都已经短接了,电容有何意义了???

网友:
直通感觉是不会的,不然电容就没有多大意义,除非线路比较远。

网友:
这种电路在高频中才出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到蓝色框内的那根线,那根线已经把电源GND和机壳连接在一起了呀,直通了! ...

这个是怎么短接的?

网友:
什么路由器,拍个实际相片大家看下,

网友:
高频线路有时候是玄学

网友(2025-07-03):
草台班子多多的,不少攻城狮照着传下来的图纸打混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