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气泵,你买的是那种

楼主(2023-11-10):
经常看到有人说到打气泵的,我买的是下面这个,你们的是那个?

网友:
好,不用电的。

网友A:
给汽车打气,你会累趴下;还是买个电动的,搞个好电源,或者用汽车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汽车打气,你会累趴下;还是买个电动的,搞个好电源,或者用汽车电瓶。 ...

不是应该直接换备胎么???

网友:
我买的小米70迈车载充气泵,价格好像是100元多点,很好用。

网友:
我买过上当的,拆下外壳,里面的活塞还没有大力士的拇指粗,只能吹个气球。备了个高压打气筒,一个脚踩的单缸充气,不好使,还是应急时用高压气筒,就是有点费身体,一会就冒汗了。车载电动还没有见过很好用的,反正网上好多是修图吹牛的。

网友:
脚踩的非常容易累,单脚站着,不好受
还不如普通自行车那种打气筒呢

网友:
一个是电动优利特给途虎定制的,35抢购的,带预设压力的,另一个买车送的,

网友:
买过米其林我一款。

网友:
郭德纲相声里那个侯振的126P  原车工具打气筒就这样脚踏的气筒。当年我叔叔、我爸、大伯合资买了一辆。

按现在说法这个车可超前了,中置后驱、特斯拉同款前备箱。

网友:
照片在老家。

那是辆奶白色的车。 空间不大但是内饰都是软包的,座椅Q弹,特别温馨。 别人给这个车起外号,小老鼠。

网友:
就买最简单的,别想太多,这东西要有,但一年用几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汽车打气,你会累趴下;还是买个电动的,搞个好电源,或者用汽车电瓶。 ...

脚踩的打好了4个胎,你用电动的很可能连一个胎都未充满。

网友B:
买了个纯手动的带气包和压力表的,啥电动、脚登的都不靠谱,纯手动四个轮胎打下来大汗淋漓,很锻炼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汽车打气,你会累趴下;还是买个电动的,搞个好电源,或者用汽车电瓶。 ...

我车备胎上面直接放个打气筒,关键时刻累出翔也比干着急强,这些都属于应急工具。可能一年甚至一生用不上次。

网友:
12v电动气泵

网友:
买个压缩空气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纯手动的带气包和压力表的,啥电动、脚登的都不靠谱,纯手动四个轮胎打下来大汗淋漓,很锻炼身体{:01 ...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一下子要打4个轮吧,同时给4个轮补气的可能性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踩的打好了4个胎,你用电动的很可能连一个胎都未充满。

什么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一下子给4个轮胎同时补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一下子要打4个轮吧,同时给4个轮补气的可能性太低了

夏季胎压都正常,现在入冬了零下1°C了,胎压下降明显,右后轮还报警了,于是四个都打了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