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拆下之后重新装回去,为何屏幕出了很多条纹:(

楼主(2023-11-10):
原来只有一个小条纹,
现在很多个大条纹,
这是啥情况,
如何无损地拆装手机屏幕呢

网友:
原来只有一个小条纹,
现在很多个大条纹,??????

水平问题啊。

网友:
恒温加热台,吸盘,还要手不抖。

网友:
估计是拆坏了吧,要凉凉

网友:
搞这个玩意,一定要有工具哦

网友:
准备钱,给专业医生

网友:
这是屏排脱胶了吗

网友:
车都是修坏的

网友:
拆坏了,这活不好干的.

网友:
嗯,还得多买几部 遥遥领先 练练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排线断了或者焊盘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排线没断,那就是焊盘接触不良.

网友:
哈哈哈,和我一样,水平太差,我是再也不拆屏幕了,怕怕怕啊

网友:
7楼想象力可以

网友A:
拆屏幕,交给专业的吧,换个新屏幕或装回去,都需要压胶,压不好,屏幕会翘脚,碎角,鼓包,都是常有的

网友:
排线插口问题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了,屏和排线有开胶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屏幕,交给专业的吧,换个新屏幕或装回去,都需要压胶,压不好,屏幕会翘脚,碎角,鼓包,都是常有的 ...

屏幕压不好是不是会有很多条纹?重新压一遍就能修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