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看起来舒服是显色率问题吗?

楼主(2023-11-10):
之前捡了个30X30的欧普平板灯。最近修好了.开起来比别的LED的光舒服多了.就是功率小点.拆10W.想买一功率大点的.不用平板灯.要舒服就好
问题来了
1.看起来舒服是显色率问题吗?
2 网上怎么怎么挑.之前买过这牌子的灯管.吸顶灯.感觉都不是正品

网友:
同等功率,面积大的柔和,不刺眼。杂牌的频谱、色温都不好。耐用品,建议买贵一点的。

网友:
评价光源质量主要有这几个参数,显色指数,色温,光通量,看起来舒服需要有较高的显色指数,准确的色温,平板光分布比较均匀。

网友A:
欧普led电源盒子我买了几十个,做工很好,比较现在的复杂四五倍,色温的确用影响,然后的灯珠的光效也差别,导光板用差别,色温建议5000k左右,我感觉集成灯珠的品质比较好,散热容易做好一点,飞利浦原来的老射灯也有几十个32w的,零售价一百块只有一个的。品质感觉不错,就是电路板封胶感觉是败笔。网上的东西,不是冒牌货大多数也是偷工减料。

网友B:
你要是没有捡到灯,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C:
色温在5600k合适点,劲量买贴片大灯珠和无频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没有捡到灯,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

这{:0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温在5600k合适点,劲量买贴片大灯珠和无频闪的

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普led电源盒子我买了几十个,做工很好,比较现在的复杂四五倍,色温的确用影响,然后的灯珠的光效也差别 ...

难道去实体店买?之前买过个吸顶灯3-40元的.记得才十几W..牌子写是一样的.拆开做工.灯色都跟10块包邮的一样货.不知道怎么挑选了

网友:
你按照片搜买个一样的,俩儿并用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觉得是色温的问题,就像玩led手电一样,有些同样是4000K色温的led,有的光偏黄,有的偏绿,还有的会偏红。
一般家居照明灯具80的显色指数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