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锂电钻为电螺丝刀。

楼主(2023-11-10):
12的锂电钻打孔有点力不从心。改了扭螺丝刚刚好。夹头不在感觉小多了。扭力调节弄了手捏住打滑了。就是档位显示改变。剩下轴夹头。

网友:
怎么调节扭力?

楼主:
就是个电钻。调扭力压板拆了轴的时候多调出来点。

网友:
把3脚夹头换成6.35的夹头了吧,扭力调节也去掉了?去掉了不实用了

网友:
不用改吧直接夹在夹头上用最低扭矩一直这样用

网友:
12伏充电战本来就是二用的嘛.

网友:
用交流电的能改转速吗?

网友:
不是夹个批头直接用吗?

楼主:
这样子小多了。扭力调节在啊。调出了太多钻孔不能了。比无刷的操作感好。打滑不是有冲击力了吗

网友:
轴哪里有?大小合适吗?

网友:
就是换了个快插接头

网友:
改得不错,比充电钻轻巧不少,关键是换批头更方便了。这种改装多年来一直有不少坛友在摸索、探讨,主要是苦于搞不到同尺寸的与批头座一体的输出轴,而自加工又非一般人所能实现的。还有一些低端充电钻的输出轴与行星齿轮的末级齿轮座是一体的,也根本没法拆换。我当年也跟风买了好几个充电钻,构想了几种改装方式后,还是用电板手上用的重型转换头改了一个,虽然比楼主改的这种丑了些,但除了原输出轴正反扣螺丝固定外又增加了两个机米螺丝。强度应该差不多了,拧螺丝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个人用不上,我直接夹头+转接筒,够用了

楼主:
用大艺的钻改的。需要拆夹头。减速箱。输出轴。这个输出轴14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