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辉帅led筒灯

楼主(2023-11-10):
楼下饭馆老板换下的一箱坏的,铝材用料很足。我买了灯板,电流200-300ma,但旧驱动是350ma的,不知道超一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用红包没花钱撸了几个都在吃灰

网友:
铝材用料很足,就是电路板有点单薄啊

网友:
把电路图描下来就好了

网友:
这电路板炸得,一片糊迹.

网友:
电容怀孕。

网友:
灯散热看着不 错

网友:
没有问题大胆干

网友:
增大驱动限流电阻,调小电流就行了,降功率使用,避免灯珠热死。

网友:
辉帅led筒灯

网友:
有电感,有电容,电路可以!只不过电容鼓包啦!

网友:
换过去的驱动拆掉一个1R6功耗降一半

网友:
这个是几瓦的哦!

网友:
驱动感觉一般

网友:
重新买个也便宜

网友:
超点功率没啥问题,注意外壳别发烫。

网友:
试一试,如果过热,减流

网友:
这个散热看着好大